带锂离子电池产品,如何存放?

楼主(2011-08-10):
如mp3等,需要内部有电池的产品,生产出来后,一般存仓库,但电池有自放电,时间长了就没电了,到客户手中,不充电就不能用了。
  向这类产品,是不是应该,每过半年或者一年,就需要将仓库的产品拿出来,充一次电,保证到客户那里的产品都是带电的?

网友A:
关键这个“时间长了”指的是多长,我们买来的新手机,电池都是单独用一个塑料袋装起来,分开放的。我想这样放个一年半载不至于自己放完了吧。而且手机电池买来都只有一点“浮电”,这个是不是跟存储时间长有关呢?

网友B:
锂离子电池容量,质量不同,自放电也不同,一般按照每天1mv自耗去算吧。

网友C:
不充电就不能用了
只能说你设计上有问题,漏电流还不够低
至少做到这点:如果电池没电了,至少插上充电器可以开机使用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设计:电池没电了,没法开机,没法充电,后来还是拆机,取下电池,稳压电源充会在装回去使用的。

网友D:
我想应该是先将电池充至半电,然后再将产品恒温下存储!

网友E:
电池上垫一个薄膜拉片,使用才拉开,或者设计一个跳线。

网友F:
的确,一般锂电池即使单独存放自放电也是很厉害的,这一点不比干电池。一般放久了就只剩一点虚电了,只能用一会会儿。

网友G:
6楼方法常用

网友H:
锂电池的自放电现象很明显,存放时应该办充,半年后最好再半充一下,10%-20%左右的容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