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源接负载输出电压就下降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牛,开关电源一接负载就掉电是怎么回事儿啊。小弟用viper22做的DVD开关电源5V,12V输出,不接负载时电压很稳定,一接负载就掉电,5V掉到2V左右,12V掉到6V左右。我刚开始认为是变压器功率不够,把变压器换到其他电源板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不会掉电。如果不是电压器问题那会是哪里有问题呢。求教各位大侠了。
反馈?输出走线太窄?

楼主:
搞定了 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A:
激励不足,开关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导致内阻增加

网友B(2014-09-18):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用的VIP26做的电源芯片。给我板子供电,输出13.3V,经过7805降到5v再给单片机供电。不接负载(把7805去掉)的时候平稳的13.3V电压,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波形变成一个在13v左右上下浮动的波形。有时候还会关断输出,关断后自己又再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