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接法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0):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等待答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D1后,输出怎么会有回路啊。

网友C:
此电路可用,7805不会损坏。但输出电压的温度系数较不使用D1时差一些。

网友D:
这个是7805内部电路结构,所以加DIOD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发现加了二极管之后,相应的commen脚电压被抬高了0.7V,所以导致输出也就增大0.7V,我不知道楼上说的温度系数差是什么意思,pn结的电流与温度之间是随温度电流减小,导致管子损耗减小,发热减小,所以应该不会烧坏

网友C:
6楼:
“我不知道楼上说的温度系数差是什么意思”
7805输出电压温度系数约-1mV/摄氏度,即温度上升1摄氏度,输出电压降低约1mV。串联二极管后,因二极管自身的温度系数就有约-2mV/摄氏度,所以7805输出端在温度上升1摄氏度时将下降3mV,比未串联二极管时要差。

网友E:
干嘛要串二极管?你需要5.7V?

网友F:
这个最好在输出有过压保护,否则D1虚焊等原因会使用输出电压高。

网友G:
LZ可能是Vout后面出于某种电路需要,还有一个二极管,为了平衡掉压降,所以想提高Vout输出,从而保持到最终工作电路的电压在5V左右。

网友H:
求教: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I:
是啊,什么应用非要加二极管?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有亮点啊,嘿嘿,你觉得回路是怎样的?

网友K:
建议去掉D1,输出一般就在5V左右,估计输出是4.95V到5.05v中的一个值。。。。。。/////////

网友L:
二极管的作用就是用来抬高输出电压的吧,7808Vo与ADJ之间的电压差为5V,加了二极管就是5.7V 我以前还碰到个加2个二极管的

网友M:
这个电路是可用的,就是温度系数稍稍劣化,很多需要抬高78系列输出电压的场合经常这么用。

网友N:
大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是很常见的低成本抬压电路,缺陷是稳压器的性能将受到抬压二极管的掣肘。由于大部分稳压器对地电流并不大甚至很小,因此输出精度将受到相当的影响;另外二极管的温漂参数若不太好,会导致整个电路的温度系数并不可靠。
低成本(无补偿)改造的电路大多有这种原罪:引入器件的性能成为了整个电路模块的短板……

网友O:
有必要吗,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原本因为电路中的继电器吸合不可靠,所以加个二极管稍微提高些电压,继电器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发生了好几起L7805损坏的故障,故在此求教。现在至少是把7805的疑问解决了,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