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一下这个模拟电路

楼主(2011-08-10):
分析一下v1处的电压

网友A:
这类习题,首先假定电路处于某状态(通常是断开或短路某一部分电路),计算出电压电流,然后看看是否产生矛盾。若没有矛盾,那么电路就是处于此状态,若产生矛盾,将断开或短路掉的部分加入,重新计算。
以此电路为例,可以暂假定二极管中没有电流,那么R3和3V电源不会影响V1,可以去掉。由此,V1=2.5V。
再看看是否产生矛盾。将二极管与R3位置交换(串联且没有支路,可以交换),那么二极管负端电压为3V-0.7V=2.3V,R3中电流方向应该向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二极管)。所以假定成立,V1点对地电压是2.5V。

但二极管实际上并非总是0.7V压降。当二极管中电流较小时,压降也较小。所以实际上二极管中有很小的电流,而V1点对地电压略大于2.5V。具体多少,只能使用二极管V-I曲线作图计算,或者仿真得出。估计V1点对地电压高于2.5V,但不会高于2.6V。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你的2.43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楼主把图改了,这种做法实在差劲。

网友B:
这图能来做什么啊?

楼主:
谢谢 maychang的分析,这个电路我是在一个开关电源板上看到的。根据 maychang的分析,如果二极管取0.7v,那么这个电路就失去意义了。实际使用是0.3v压降的二极管,所以我给改过来了。
这个v1反馈到开关电源芯片起稳压作用。根据负载电流大小输出两个不同的电压,3v电压是受控于负载电流大小的。比如当负载大于1a时,3v电源不输出;当负载小于1a时,3v电源输出,从而起到改变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作用。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可以算出来是2.567v。
但是根据叠加原理算出是2.59v

根据叠加原理是不是这样分析的:
考虑+5v产生的效果,那3v的电压源相当于短路。
+5v电压源在v1处产生的电压是2.5v;
考虑+3v产生的效果,那5v的电压源相当于短路。所以R1,R2并联接地,并联等效电阻为0.5k。
+3v电压源在v处产生的电压是 v1 / (+3v - 0.3) = 0.5k / (1 + 0.5) //串联分压;
解得v1 为0.9v
叠加后就是2.5v + 0.9v = 2.59v

电路分析没学扎实,不知道怎么会有两种方法两种结果。
肯定是哪里分析不对,各位有空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D:
maychang老师的分析方法确实很好,软件仿真了一下大约为2.56V,楼主采用叠加原理是否忽略了二极管的非线性?

网友E:
7# on_my_way 一个小错误:2.5V+0.9V=3.4V。
我也不懂为啥叠加定理算出来结果这样。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F:
左边部分等效为一个2.5v输出内阻500R的电压源,与右边分压得到2.56v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叠加原理使用的是线性电路,而这个电路有二极管,严格来说不能算线性的

网友G:
真正用的时候才不会这么用。累赘。

网友H:
(5-V1)/R1+(3-V1-0.3)/R3=V1/R2         V1=2.5666
引用 网友I:

和10楼一样算出结果2.567 ,叠加只适用线性电阻电路 ,这里有二极管非线性器件。  再看了maychang老师的讲解,才有点恍然大悟。直接看5V到地之间两电阻分压2.5V ,再看二极管的导通方向,不可能有分流到R3,所以电压肯定不小于2.5V。 这样用二极管管压降0.7V 带进去算,答案是错的。
佩服maychang老师的思路清晰

网友J:
左边5V分压电阻戴维宁等效为一个2.5V和500ohm内阻的信号源,与右边电路构成一个回路;

这时3V大于2.5V,并且二极管压降0.3V,二极管导通,回路电流 (3-2.5-0.3)/1.5k = 0.2/1.5k,因此V1处电位为2.5+0.2/1.5k*0.5k = 2.5 + 2/30 = 2.567

网友K:
可以实际测一下,应该2.5~2.6V之间

网友I:
和10楼一样算出结果2.567 ,叠加只适用线性电阻电路 ,这里有二极管非线性器件。  再看了maychang老师的讲解,才有点恍然大悟。直接看5V到地之间两电阻分压2.5V ,再看二极管的导通方向,不可能有分流到R3,所以电 ...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当你认为二极管的压降是0.3V时”  这个非线性电路就已经"变成线性电路"了,那当然可以用 叠加定理

网友L:
lz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搭一个电路测一下印象
才深刻

网友M:
同意10楼,

网友N:
节点电流法,很简单的。但是有一个假定:V1处左边没有电流流入流出.......

网友O:
将二极管与R3位置交换(串联且没有支路,可以交换),

mark

网友P:
V1这个网络是接到哪儿去的?看不出这电路的功能。一大堆分析也是徒劳。

网友Q:
没导通应是2.5V

网友R:
2.7/3+5/3=2.567

网友H:
回复 网友S:
实际上二极管的压降为0.3V  也是非线性器件  因为单向导通吧我觉得  用叠加原理分析:+5V短路  二极管压降为+0.3V    而+3V短路  二极管压降为0   它不是等效电阻。   所以不成立。

网友:
:lol高等数学算出来是2.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三循环你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S:
实际上二极管的压降为0.3V  也是非线性器件  因为单向导通吧我觉得  用叠加原理分析:+5V短路  二极管压降为+0.3V    而+3V短路  二极管压降为0   它不是等效电阻。   所以不成立。 ...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23楼OK, 若你直接认为2极管导通压降是0.3V的电压 相当于就把他当DC电源处理,这个0.3V与3V中和为一个电压方向同3V的电压值为2.7V的新独立源,一样叠加定理求得V1=2.5666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