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stm32 启动代码 添加代码问题

楼主(2011-08-1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在stm32f105的启动代码中,在中断向量的最后添加一个指针,然后让这个指针指向一个字符串(字符串在main.c中定义,char * ,全局变量)。然后以后调用时直接读取绝对地址,得到这个字符串。大概是这个流程,现在是我不会写代码了,呵呵 。请教大家给个例子或者参考,
我计划大概架构是;
start.s文件中DCD部分的最后添加
DCD    FLAGOFBIAOZHI

mian.c文件中:
char *str="123456789";

呵呵, 我只会写这点代码了,大家给点灵感吧。

网友A:
很好奇为什么非要这样搞……

网友B:
既然在玩启动代码了, 那启动代码的其他部分想必也都看明白了.
那么 中断向量表的第一项不也是纯变量地址吗, 直接参考它不就行了嘛.
至于 .c 和 .s 共享变量名, 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C:
哈哈,LZ已经是高段位的大虾了,就不要再问这些低段位的问题了嘛,: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城主老爱取笑我,自己数数,第几次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代码虽然看过几遍,总觉得哪没看透,所以想动手改点东西,才遇见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