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一个音频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虾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最近用一个2W的音频功放PT2303(台湾普诚的IC)做了一个放大电路,但是有个问题:第一脚的使能脚shutdown是低电平有效的,但是这个脚的电平从高到低转变的瞬间,电路会有一个浪涌干扰,导致输出喇叭会出现“噗”的一声,怎么样可以消除这种干扰?期待各位指点迷津。
   如果这个是IC本身 缺陷的话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替代IC?功率2~3W,桥式放大,单双通道均可,
   期待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附下PT2303规格书,电路是按他们家应用电路搭的

楼主:
木人帮我解决一系下?

网友A:
找个消除普啪声功放就是了,可以直接看你用的芯片,数据手册里有没有写支持这个功能的。没有就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B:
看看别人在用这芯片时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拷贝他的电路就行了,如果也存在就换吧,这类IC多的很

楼主:
各位大虾有没有其他型号推荐一下  我现在不知道该到那里捣腾其他电路其他型号
先谢谢了!阿门

网友C:
其它型号,可以用TDA2822接成BTL桥式电路使用,价格最低了。

网友D(2011-09-14):
增加一个充放电线路去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