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设计的很新手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2011-08-10):
电源是+12V供电的,要得到一个负电压,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使用TCL7660直接将+12V转成-12V来用,但是看7660手册最大只能支持到±10V,就想用一个简单点电路,想用分压的方式得到一个+5V,然后将这个+5V用7660转成-5V来使用,这样做可以吗?为什么?问题很新手。请不吝赐教。不知道描述是否清楚,我截了个图,还是第一次上图,希望能顺利。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要先知道负载需要多大电流,多大纹波系数,才能选方案。

网友B:
电压计算上是可以
算了电流和效率没有?

网友C:
用个34063OK了

网友D:
这样搞,不用考虑后级负载的电流???

网友E:
这样做的话,电压是没问题能输出-5V,但由于是两个电阻分压,所以负5伏电源的带载能力很小的,但用在双电原运放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F:
为何不用运放接成一个电压跟随器呢

网友G:
希望ni能顺利

网友H:
如果后端只是驱动一些芯片工作,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