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放那面?

楼主(2011-08-10):
绝大多数电路板器件都放在电路板安装后的顶层,这是习惯为了调试方便,如果我把所有的器件都放在底层,在顶层大面积铺地,这样对外界的电磁干扰能起到 一定的作用吗?另外这样做有什么不利的吗?

网友A:
“如果我把所有的器件都放在底层,在顶层大面积铺地”
那与器件放在顶层,而在底层大面积铺地,有何不同?

楼主:
可以用地铜为原件和线路遮挡电磁干扰啊,个人理解

楼主:
来个高手给说说

网友B:
楼主只是心里作用,其实两者并无差别

楼主:
那有没有不利的方面啊?

网友C:
很常见,带屏蔽的模块基本都是这样做的。甚至用两块PCB,一块全敷铜就用来做封口

网友A:
6楼:
至少,画板、制板、焊接各环节都容易出错。

楼主:
那我画板时细心点,焊接时一小心点,至于制版PCB厂要是出错了,我让他重做

网友A:
9楼:
你这是在自找麻烦,就像生产一辆油门刹车都放到左边的汽车一样。

楼主:
我就当成正面来做,安装时反过来装,不就成了吗,哪有啥麻烦啊

网友D:
要和金属外壳配合,把电路封闭在里头才有用。

网友E:
我也想不明白,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F:
除了有些特定的传感器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其他通用元器件都不用考虑,当然要注意调试方便

网友G:
1.为了安装方便,电路板的背面一般都贴着机箱什么的;容易压到器件。
2.对于小的贴片电阻、贴片电容、小芯片等放正面和反面都无所谓。但是大的贴片器件(CPU、散热器、贴片电解电容等)要放在同一面(一般是正面),否则生产的时候过回流焊器件会掉;波峰焊过不了。直插件和压接件也要放在同一面(一般是正面),否则过不了波峰焊。
3.元器件放那一面和电磁干扰没有关系,要想取得良好的抗电磁干扰的效果,还是要在设计方面多下功夫。对于高速信号建议使用多层板,顶层和底层都铺地层(或者电源层),信号走中间层。
4.另外:所有器件都放在同一面的生产成本会低一点(少用一块钢网,贴片只需贴一次等)。

可别说你的产品都是用人工焊接的哈!(人工焊接的话,基本就不存在上面说的这些问题了)

网友H:
想法很怪阿

网友I:
正反面有区别吗?反过来安装不就行了

网友J:
楼主干嘛自找麻烦啊,按常规将元件放置的顶层,然后你翻过来看不就得了,真是……

网友K:
难道真的没有区别?

网友J:
非放到下面当然有区别,布板时都难受,要是两面有元件,底面的元件在生产装配时可比较麻烦。

网友L:
绝大多数电路板器件都放在电路板安装后的顶层,这是习惯为了调试方便,如果我把所有的器件都放在底层,在顶层大面积铺地,这样对外界的电磁干扰能起到 一定的作用吗?另外这样做有什么不利的吗?
************************
对于单面板,插件元件只能放于顶层(或者说元件面),元件放在底层(或者说铜箔面、焊接面)的话就焊不了了。
而对于双面PCB板,所谓的顶层和底层只是人为定义的名称而已,反正不管你在布板怎么做定义怎么放元件,PCB做好后,一样是放元件的一面就是顶层(元件面),焊接的一面就是低层(焊接面)。

网友M:
不知是楼主自己概念不清,还是没表达清楚

网友N:
貌似与正常的板翻过来放置没区别~

网友O:
楼上的各位兄弟真是有钱啊,敢情都没用过单面板的?或者用单面板时都不用贴片的??

网友P:
你把电路板翻过来安装不也是了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吧?

网友P:
元器件放在哪一面一般都是因为安装结构确定的。

网友Q:
有点掩耳盗铃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