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接口请教

楼主(2011-08-10):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要做一个设备,接口为RS422,并与其他设备互联,对方互联接口开机前3分钟为RS232接口,而后配置为RS422,请问如何保护我设备的接口?期待高手回复和指教。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是不合理的,可以用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做切换,电阻采样监视电压,然后根据监测结果切换接口。

网友B:
加光耦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