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网络的设备,想问一下从外网可以访问吗?

楼主(2011-08-10):
看到这么多人做串口转网络的设备,想问一下从外网可以访问吗?

比如把这个接上路由器,但是不更改路由器的任何设置,只更改串口转网络的设备的设置来实现?

楼主:
这个网络是指内网吗

楼主:
看来还真是麻烦哦

难道设计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的东西就只有服务器吗,还得花钱

网友A:
看来还真是麻烦哦

难道设计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的东西就只有服务器吗,还得花钱
引用 楼主:

这个服务器我倒是可以免费提供

服务器是赚钱的......当然具体怎么赚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你手里有联网硬件, 就可以合作.  当然10个8个的还是免谈了..

网友B:
这个串口转网络的小板子也叫串口服务器,要从外网访问它,需要知道它接往外网的IP,举个例子:
这个小板子通过内网上接的电信ADSL宽带MODEM接入互联网,要从外网访问它,首先要在MODEM设置里加一条端口映射,把MODEM的某个端口(比如1234)映射到小板子的内网IP(比如192.168.1.188)上,假设你现在的宽带IP是220.173.53.251,当外网访问220.173.53.251:1234就相当于访问你的小板子。
每次拨号上网时电信给你随机指定宽带IP,可以通过类似www.ip138.com这样的网站来查询,当然也可以掏钱向电信买固定IP,就像QQ服务器那样。

网友B:
外网通讯必须要知道对方在哪个IP,或者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哪个IP,最常见的是通过具有固定IP的公共服务器来中转实现(比如QQ),也有自动发短信或邮件来告诉对方的。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方式。

网友C:
这个串口转网络的小板子也叫串口服务器,要从外网访问它,需要知道它接往外网的IP,举个例子:
这个小板子通过内网上接的电信ADSL宽带MODEM接入互联网,要从外网访问它,首先要在MODEM设置里加一条端口映射,把MODEM ...
引用 网友B:

兄弟顶你^_^

网友B:
通过DNS服务器那就跟前面说的QQ服务器一样了,所有小板子一上网就把自己当前外网IP告诉外网上具有固定IP的服务器,通过这个服务器来公布和获取别人的外网IP。

网友A:
传统方案都不可以大规模布置.

相当于一个补丁方案.

网友B:
DNS解析就是:拥有固定外网IP的DNS服务器把在它这里登记过的域名和IP对应做成列表,当访问者搜索域名时,返回这个域名对应的IP给浏览器用于访问,如果你的IP不是固定的,每次更换IP时都要通知DNS服务器更新列表,否则别人不可能知道你在哪个IP上。

网友D(2012-02-01):
一楼不懂,二楼就是个卖板子的.直到7楼...还是斑竹舍得说话

网友E:
当然可以啊!不过要有一个固定的IP或其它能定位服务器位置的方法。

网友F:
電子硬件工程師表示對網絡,服務器這一塊很是不懂。。。:'(

网友G:
这个板子,就相当于让设备具备TCP/IP。一旦这个设备具备连接以太网的功能的话,就可以把它想象成PC,以常规的思路去解决外网访问内网或是各种联网的问题。

解决方案,无非就是,设备连接到板子上,板子连接到路由上,路由直接出外网。若是多个设备的话,就在路由里做一个端口映射即可。

上面有朋友把设备连接到路由后,再连一个服务器,为什么?设备连接一个网关即可,路由就可以起到网关作用,何必再连一台服务器。

考虑到板子的成本,若大规模设备联网,就要换其他思路了。

网友H(2012-03-10):
买个带花生壳的路由器就解决动态IP的问题了,再端口映射一下就OK了,我用LPC2103+28J60搞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I:
这个相当简单啊  用wifi模块还可以变成无线的  内外网 跨网段  点对点 皆可实现!

网友J(2012-05-23):
有创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