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串口通信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就用来发送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dongzuo1[]={"sssssssssssssss"};
unsigned char dongzuo2[]={"kkkkkkkkkkkkkkk"};
unsigned char v;

void fasong(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j;
for (j=0;j<50000;j++);
}

void main()
{
     TMOD=0x21;
     SCON=0x40;
     TH1=0xfd;
     TL1=0xfd;
  TCON=0x00;
     TH0=0;
     TL0=0;
     TR0=1;
     ET0=1;
     TR1=1;
     TI=1;
     EA=1;
     while(1)
     {
      v=0;
      while(dongzuo1[v]!="\0")
     {
       fasong(dongzuo1[v]);
    v++;
     }
           delay();
     v=0;
           while(dongzuo2[v]!="\0")
     {
       fasong(dongzuo2[v]);
    v++;
     }
           delay();
     }
}

但是用串口助手看到的结果有很多乱码。。

本人菜,弄了很久都没发现到问题。

求教21各位大侠

楼主(2011-08-10):
还有。。。为什么我程序设计的是9600波特率,

在串口助手那里要设置19200波特率才看到效果呢?

楼主:
怎么没人????:'(

楼主:
:L问题都解决了。。。还是没人鸟我?

网友A:
while(dongzuo1[v]!="\0") 错! 改while(dongzuo1[v]!='\0')

while(dongzuo2[v]!="\0")  错!

EA=1;  //把这句注释掉。—— //E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