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11.1生成.bit文件的路径如何设置?

楼主(2011-08-10):
以前在另一台电脑上的F盘上建立了一个工程,现在把整个工程文件夹拷贝过来,拷到E盘,但生成.bit文件时,.bit文件又跑到F盘了。请问如何设置成生成的.bit文件就在当前工程下,而不是跑到F盘去。

网友A:
:L 应该不会吧.
我没遇到过...

网友B:
不可思议,如果现在的电脑没有F盘呢?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C:
应该不会啊,这些都是工程自动生成的啊,应该和工程源文件同文件夹链的嘛,我也经常拷贝,没出现LZ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