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了

楼主(2011-08-10):
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早上发现罢工了,在C盘重装了也不行,后来在D盘也试过了,也不行.先是弹出一个"发送错误报告的对话框",当我点击"不发送"时,然后再弹出一个严重错误的对话框,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A:
卸载,搜索C盘系统相关DXP的文件,再重新安装。

网友A:
卸载,搜索C盘系统相关DXP的文件并删除,再重新安装。

楼主:
卸载了N次了,也通过搜索C盘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清楚,然后重启电脑后重装,还是不行呀!我快要崩溃了!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为啥啊

网友C:
不知道的飘过哦

网友D:
换块硬盘

网友A:
卸载了N次了,也通过搜索C盘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清楚,然后重启电脑后重装,还是不行呀!我快要崩溃了!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在搜索的时候选择搜索系统文件?
还有可能是**的问题。

网友E(2011-11-14):
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