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11-08-10):
都说感性负载,在上电瞬间会有大的启动电流!
我有点弄不明白! 我的理解: 感性负载,我在这边等效为电阻跟电感串联!
在电工基础里面学过,电感两端电流不能突变!在上电瞬间,回路中的电流应该是从零
开始缓慢上升的啊,会什么会出现大家所说的大的启动电流呢!
请高手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都说感性负载……”
谁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给详细解释下吧

网友A:
没有的事,怎么解释?

网友C:
通常所说的“感性负载”其实未必是单纯的“电感负载”,如电机、电磁铁至变压器等等。

这些负载的I~V特性和相关的机械运动状态和最终承接负载有着密切的关系。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或者给我个资料SEE!  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C:
能否详细一点,或者给我个资料SEE!  有点搞糊涂了
引用 楼主:

《普通物理学》加《电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