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很新手的问题,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11-08-10):
电源是+12V供电的,要得到一个负电压,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使用TCL7660直接将+12V转成-12V来用,但是看7660手册最大只能支持到±10V,就想用一个简单点电路,想用分压的方式得到一个+5V,然后将这个+5V用7660转成-5V来使用,这样做可以吗?为什么?问题很新手。请不吝赐教。不知道描述是否清楚,附图。

网友A:
你用这么大的电阻分压,带不了载了
可以直接串电阻或稳压二极管降压

网友B:
分压器输出电阻太大,带上7660后电压就不是5V了。
串联稳压二极管是个办法。加一片7805或者78L05更好。

网友C:
简单可靠的办法是加入一个三极管,并在cb之间接一个电位器,调到需要值即可。三极管的选择取决于所要的功率

网友D:
不如用一个连个二极管 加一个7805芯片降压 可以稳定

网友E:
给新手的一个忠告,设计电路的时候不能够意yin, 拿起你的笔, 打开你的计算器.算一算. 常用的就是U = I*R.
P = U*U/R. 芯片供电电压, 需要的电流, 器件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 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只要你去算就会有发现.

楼主:
给新手的一个忠告,设计电路的时候不能够意yin, 拿起你的笔, 打开你的计算器.算一算. 常用的就是U = I*R.
P = U*U/R. 芯片供电电压, 需要的电流, 器件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 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只要你去算就会有发现.

谢谢。直接将芯片改用了7662,一直在LAYOUT,没有回复贴子。抱歉。

楼主:
分压器输出电阻太大,带上7660后电压就不是5V了。
串联稳压二极管是个办法。加一片7805或者78L05更好。
感谢maychang老师的不吝赐教。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导。

网友E:
目前很多建议者上来就建议串二极管,老鸟串是因为经验,脑子里装了一大堆的数据,电压,电流,功率,效率,温升,寿命,成本,体积等,很多东西在脑子里过一遍之后,才会得出,是采用LDO还是BUCK电路,而不是一上来就随随便便的选择串二极管或分压电阻+LDO。建议想成为一个好的硬件工程师的那些小兄弟们,做设计的时候不妨多算算。还是那句话,只要认真算了,就会有新发现。

网友F:
他想用简单一点的电路,就只能才样想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