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 的MAP的选项starting placer cost table有什么用

楼主(2011-08-10):
小弟原来做的一个设计,弄了很久时序都没有收敛,最近将ISE的MAP中的选项starting placer cost table从2改为6,其余参数不变,结果时序收敛了。如下:

ISE 的MAP的选项starting placer cost table有什么用???为什么影响这么大???

网友A:
搭车同问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选项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B:
ISE的MAP是有一个算法的来完成的,那么这个cost table就类似于一个初始值,不同的值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在ISE的Tool -> SmartXplorer中可以选择多个cost table来测试.
见下图红色框.

第一个选项,是自动选择有代表性的值,运行几次选几个点
第二个选项,是用户指定从哪个值开始,每次运行自增1.
第三个选项,是用户指定哪些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超人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人大侠的CPU是12核心的呀 ;P

网友B:
这是同时跑几个...多了无非卡死: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默认的那个初始值不一定是最好的,对吗?
或者说只能靠试了?

另外,这个值只对timing有影响?

网友C:
这个东西大概的意思就是让软件多跑几遍,然后找一个结果比较好的出来,是这样吧?

网友B:
楼上两位理解的没错.
不过这一般是当你无法改动你工程并且不满足你的Timming的时候用,因为ISE软件布局布线的时候也是通过了一个算法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在你UCF中没有强制约束过的都会自动分配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对于某些设计就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