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无刷内霍尔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1-08-10):
使用中发现直流无刷驱动器的损坏率与所用的电机存在一定的关系(我们共有三家供货厂家),和电机的批次也有关。初步怀疑是霍尔信号的相位差、占空比的差异造成的。对霍尔信号的相位、占空比要求有无明确的具体标准?
      测试时发现电机在3800rpm时,超速设定(驱动器内可设置)值为4600时,约50%的电机会报超速故障;超速设定值为4800时,约20%的电机报超速故障;超速设定值为5200时,没有电机会报超速故障;
      霍尔信号相位的差异可造成换向时冲击电流,进而增大驱动器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A:
无刷电机, 由于生产工艺方面的问题, 霍尔的精度不会太高(特别是极对数比较高时), 设计控制器时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难得楼主用损坏这么多控制器来研究这个问题. 不过看到这, 还是猜测呢. 不妨用示波器抓下霍尔信号的波形看看, 以证实一下.
继续关注楼主的研究.

网友B(2011-11-05):
lz看看是不是霍尔波形受干扰比较严重,应该是有大量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