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1空载保护

楼主(2011-08-10):
空载老是保护,是什么原因?现象就是当VCC电压上升到启动电压的时候,VCC电压会自动跳为0,并且维持一段时间。然后过几秒后VCC电压再次慢慢上升到启动电压。然后又跳为了0以此循环。

网友A:
两种可能:
1、VCC续流不够,导致重启;
2、VCC过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续流不够,导致芯片重启??续流不够应该是VCC电压在开启电压和关闭电压之间跳来跳去吧。还能让芯片重启的?  期待伟林斑竹进一步解惑啊。

2:VCC电压过压。我用示波器测量,VCC电压没有尖峰,一到VCC开启电压VCC电压就变为0了。  所以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吧。

还请伟林斑竹在解答解答啊。

网友A:
1、很容易判断,你可以用外加一个稳压电源跟vcc供电,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2、截几个波形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伟林斑竹,我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加外部直流电眼给VCC来测试。这个测试的时候,交流电是上还是不上的。如果上,我觉得有危险(外加直流电我一直不敢上交流电)。如果不上,那也只能检测芯片是否好。PS:我外加VCC测试过,输出是占空比为1的直线,电压大约13V。上的直流电业是13V

2:波形图?哪几个点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