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 盲孔 通孔

楼主(2011-08-10):
各位好,我是新人,刚接触这行。目前公司里面的PCB全是过孔,假如我添加/更改为埋孔 盲孔,
相应的PCB供应商会不会做不了?
小砖轻拍,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成盲埋孔?
一个通孔要是想改成盲埋孔至少要变成3个孔,比如一个6层板的通孔改成1-4-1的层叠结构,那么就要做1-2 5-6两个盲孔和2-5的埋孔。

网友B:
供应商肯定是可以做的,就是费用要增加了

网友C:
LS的说对了。。

网友D:
盲孔?双面板你给钱也没法做,一般做盲孔的都是面积受限的板子,毕竟盲孔的板子成本高。

网友E:
盲孔一般用在多层板上~

网友F:
强烈建议不用盲埋孔

既增加成本还有加工风险,调试时会更不好测试测量

网友G:
钱多没办法,哈哈

网友H:
只在双方协商

网友I:
是在学习吧,给钱就干啊,哪个供货都愿意啊

网友J:
最好不用盲孔,成本压力大

楼主:
真太谢谢楼上诸位的解答了 感激涕淋

网友D:
是在学习吧,给钱就干啊,哪个供货都愿意啊
引用 网友I:

就算是给钱,双面板也没法给你做盲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