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楼主(2011-08-10):
本人在用ADUC7060外部晶振时(用的是J-Link,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5.30)出现问题: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然后使用了网上那些所谓的方法:,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the CPU core can not be halted.
Either the memory wait signal of the core is still enabled or CPU disables the clock (wrong PLL clock settings/CPU enters power-save mode).
Therefore the core cannot communicate via JTAG.
The only way to gain control of the core via JTAG is to reset it and halt it immediately.
BTW: Which STR7xx are you using?
Could you please do the following:
Start the J-Link commander (JLink.exe)
Set a very high JTAG-speed by typing "speed [speed in kHz], for example "speed 8000" and press enter. If you are using a STR75x core - a TDMI-S core, this may not work.
Now type "rx 0" - This will reset the cor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higher the speed the earlier the core is stopped.
You should see: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Using RESET pin, halting CPU after Reset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The core is halted after reset. Type "regs" to see the CPU registers:
PC: (R15) = 00000000, CPSR = 000000D3 (SVC mode, ARM FIQ dis. IRQ dis.)
R0 = A0000054, R1 = 00008040, R2 = 00000000, R3 = 20000004
R4 = 000000E1, R5 = 000000C7, R6 = 0000004D, R7 = 000000BD
USR: R8 =00000000, R9 =00000000, R10=00000001, R11 =00000001, R12 =00000099
R13=200007FC, R14=000000C7
FIQ: R8 =00000000, R9 =00000000, R10=00000000, R11 =00000000, R12 =00000000
R13=04000000, R14=00000000, SPSR=C00000FF
SVC: R13=00000000, R14=000000F4, SPSR=000000FF
ABT: R13=00000000, R14=00000000, SPSR=D000005F
IRQ: R13=20000900, R14=00000000, SPSR=F00000F7
UND: R13=00000000, R14=00000000, SPSR=D000007A
If you can see the registers' contents, the next step will be to erase the contents of the flash. Use J-Flash and set the following settings:
JTAG\JTAG speed before/after init to 8000kHz (or the value you tried with J-Link commander)
CPU\Init sequence: Action type: Reset, Type: 0, Delay: 0ms
Now connect to the target and select "Erase chip" to erase the flash contents.
Let me know if this helps.
但是还是不好使,不知哪位高手能解决一下!我听说在IAR里面调试,但是也未成功!

网友A:
估计是ARM编译器的参数没设置对,初用者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的。

楼主:
我在使用外部晶振之前的时候一直是好用的,在使用外部晶振后出现的这个问题,这和设置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注意下驱动程序的版本
可以换个别的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