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10):
在板子上除了电感之外,还有什么元件能产生像电感饱和一样的叫声?(晶振除外)

楼主:
自己頂頂,怎麼沒人回答啊?

网友A:
陶瓷电容

网友B:
只要把握住发出声音的原因,就容易分析了。

而原因是:因为某种振荡或者振动的频率正好落在音频范围内,则会被人的耳朵识别出来。

电感可能,变压器也会。。。

网友C:
IC不会发声,有些品质不好的电容会。

网友D:
IC不会发声,有些品质不好的电容会。
引用 网友C:

有些MEMS会哦....

网友E:
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告诉LZ 扬声器会发声!
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你至少拍个PCB的图片让大家看看啊,让大家知道你的PCB都有些什么元件啊!
这样让别人帮你猜来猜去有什么用呢?

网友F:
同意9楼t.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