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1-08-10):
-vcc是经过全桥整流出来的,,是-21V//////7912出来怎么是-13.45V,不是-12V呢????管子是好的///

网友A:
:lol  表坏了

网友B:
理论是12V的

网友C:
你的电解电容接反了吧?

网友D:
看看你表的电池电量   电量不足回事测得的电压偏高的

网友E:
有点误差正常啊,如果非要12v串2个二极管咯

网友F:
接一个负载电阻再量就正常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7912负载小的时候是不稳压的

网友H:
呵呵 同意楼上

网友I:
误差太大了,看下数据手册!再看看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J:
如果电容没有问题的话,一是测量的工具,二是7912的性能

网友K:
是不是电源有波动呢?

网友L:
输入为什么也接负电压呢???

网友L:
没用过,还真是这样用的!;P

网友M:
加负载再测

网友N(2011-09-27):
负载过轻的问题

网友O:
一个可能空载,如果在要求范围内,那么就是电子管有问题了

网友P:
负载过轻

网友Q:
同意楼上,负载过轻

网友:
没接电阻么

网友R:
1. 线性稳压器输入稳压范围是不是不够?

2.负载太轻了,输出偏高,浮高??

网友S:
哥哥你带载了没有?  负载太轻就是这个现象 ,这个电路一般在滤波电容后面都并一个3.3K左右的电阻的·

学习了

网友T(2012-02-03):
没有负载

网友U:
c7后并联个电阻试一试。。。

网友V:
看明白了

网友W:
没有负载,不稳定,只要不要太离谱该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X(2012-03-05):
老话题了
电源设计必须考虑负载能力。

网友Y:
7912,使用起来很简单的,如同7805,不应该出问题的啊

网友Z(2012-12-02):
有偏差是正常的

网友AA:
输出端加个12v稳压管

网友AB:
这个电路可以的    是不是布局出现问题啦   把其他芯片的退偶电路放到稳压管的边上了 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这个电路可以的    是不是布局出现问题啦   把其他芯片的退偶电路放到稳压管的边上了 啊 ...

哎   实在不行   就和上面说的   加负载

网友:
进入7912加一个100的限流电阻,然后输出后端并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A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1你看看引脚对不对,和78系列的引脚是不一样的
2你的电容在电路图里没有画反,但是你焊反了吗?
3你加个大点的负载再试试。

网友AC:
线性电源效率低,散热大,建议你用开关型降压的方式

网友AD:
电容哪里接反了啊?人家是7912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电容哪里接反了啊?人家是7912

我的原话是没有画反,但有没有焊反,你看清了吗

网友AE(2013-01-11):
看看芯片手册是不是要接个假负载呢?好多时候有些芯片要求借个负载,你几个电阻试试?

网友AF(2013-03-19):
没接负载测,不准。

网友AG:
需要有一定的负载,才能稳定

网友AH:
你这是空载。接个负载看看。

网友AI:
加一个负载电阻,阻值要考虑你的IC 的输出电流哦

网友AJ:
接一个负载电阻再量就正常了

网友AK(2013-05-22):
LDO输入极性接反了吧。试试地接vcc vcc接地。

网友AL:
稳压出来应该是12V

网友AM:
未入门的新新手,关注

网友AN:
  1. 电解电容

网友AO:
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AP: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解电容接反了吧?

肯定不是,电解电容接反了,会爆炸的,哥惨痛的经历。。。万恶的焊板子人员。。。。

网友AQ:
买到山寨货了吧?

网友AR:
肯定是你万用表不对吧;P

网友AS:
空载,如果在要求范围内,那么就是电子管有问题了

网友AS:
电容没有问题的话,一是测量的工具,二是7912的性能

网友AT(2013-11-30):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表的电池电量   电量不足回事测得的电压偏高的

严重同意

网友AU:
加一个负载试试,负载过于小的话。会造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AV(2014-01-20):
接一个假负载吧

网友AW:
负载过轻了!

网友AX:
测试条件为:输出电流大于5毫安的条件下对输出电压进行测量。

网友AY:
同意9L的说法,加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