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9_5中断

楼主(2011-08-10):
如果理解这个EXTI9_5中断?多个中断源怎么来识别是哪个中断呢?
IAR里面怎么自定义标志位呢?怎么判断这个标志位?

网友A:
请看固件库中的例程。

网友B:
EXTI9_5 表示的是GPIO(A-F)的5-9口都是使用同一个中断。也就是说他们的中断优先级一定都是相同的。

网友C:
他们还是有不同的中断标志的,但使用相同的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