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在用protel ERC时出现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0):
我在用protel  ERC检查电路时出现样的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麻烦帮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英文都没看懂??????

网友B:
第一个是端口方向定义问题,检查自己做得SCH库里面管脚的IO属性,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检查就设置为被动属性。第二个是网络标号没有认到连接,试着把标号和管脚离开一格,用线来连,而不是直接放上去。另外检查下是否安装了sp6,我记得N年前遇到过这个bug,后来养成习惯标号不直接放到上面去了。

网友C:
可能是线画到电源上去了,就是有一部分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