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开关电源的啸叫问题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我设计一个3V/200A的开关电源,但当电流达到在80A左右时,变压器开始啸叫并伴随直流输入电压不问~~~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检查过自己的变压器,匝比是25:1,使用铁氧体,磁通量没有达到饱和。

网友A:
怎么确定没有饱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了它很大的冗余,而且变压器本身没有发烫,就是会叫;我查到有一个驱动信号有谐振,会不会这个原因呢?大侠?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是因为输出电流太大导致环路干扰不稳定了。

网友C:
电流太大--应该是地线不为“0”所致吧。但愿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你啊,不过我要的就是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