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1-08-10):
请问一下各位专家,线上大约有2安培的电流,请问最小我可以用多大线经?

网友A:
我一般参考实用电工口诀里面说的

网友B:
明线6A,暗线4A

楼主:
72902供参考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多股铜线,不是P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明线6安,暗线4安?我要用网线那样的多股线,不想用太粗的线,越细越好

网友B:
架空线为明线,穿于铁管或塑料管或埋入墙中的为暗线,因散热不好,载流量要一些.是指每mm2多少A.

网友D:
若是变压器(普通小功率干式变压器)里面,散热条件更差,电流密度应该更小些,小变压器往往3.5A/mm^2,功率稍大(几十VA)用3A/mm^2,更大些的(100~200VA以上)2.5A/mm^2。

网友E:
经验公式0.15*线宽(W)=A  用表格中的值带入  没有接近的呀:o

网友F:
我们一般是控制线用5-7A每平方毫米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