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是否自带regulator呀?

楼主(2011-08-10):
看了一遍MSP430x4xx的user guide,突然发现MSP430没有介绍regualtor的模块,其他家的MCU都谈了很多regulator在低功耗模式下的工作情况。
所以问一下:MSP430内部是否自带regulator呀?

网友A:
regulator,楼主说的是稳压器吗?
430mcu没有regulator。
楼主能说一下其它有regulator的mcu吗?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B:
430中没有regulator

楼主:
MSP430x4xx系列,user guide中没有看到regulator,表示内部不带regulator,直接使用外部电源。
MSP430x5xx/6xx系列,user guide中有regulator,使用内部regulator。
因为regulator的因素,在LPM4中,ram data retain,MSP430x5xx, 6xx系列会比4xx系列功耗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内核电压和外设电压一样的话,就不需要内置ldo,如果不一致,现在新的设计一般都会内置ldo,给内核供电。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