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问一个傻问题——NUC120能干什么?

楼主(2011-08-10):
匠人当然知道,NUC120能干很多事情。

匠人问的是:
有什么是别的芯片干不了的,而NUC120却能干的?
或者有什么是别的芯片干得不好,而NUC120却能干的很好?
——我想这才是价值所在。

用NUC120做过实际项目的请举例赐教。

网友A:
NUC120是新唐M0中带USB系列的产品线。众所周知,USB,目前只能用于计算机周边设备。其它行业领域很难有用得上的。它带了SPI,I2C,UART,I2S等,可以做类似的桥接设备。像新唐的仿真器Nu-Link就是利用NUC120RE3AN和一个SPI的FLASH组合起来做的,很成熟的一个下载仿真脱机烧录器的方案。其它的如USB的条码枪,USB打印机,USB的采集器,USB声卡,USB读卡器,USB无线数传DTU,USB分析仪,USB手写板,USB控制杆。凡是用到USB的从接口的小东西,基本都可以做。
     没有USB接口的产品线,如NUC100,很多用于工业控制,工业采集上,变频器,PLC,通信设备监控,点验钞机,电梯控制板,加热控制器,工业自动化控制,电机控制。凡是用到通用16位机,8位机的,都能用上。特别有需要高速SPI,DMA功能,多IO的,通常用这个系列。对于工业上。用5V的外设比比皆是,所以用新唐 M0更方便接口电平兼容及加强搞干扰性。其它的还有带CAN,LIN总线的NUC130系列,也带USB的NUC140系列。只是多了一些配置。
     稍低成本的应用就用M05X系列,特别是有QFN-33的小封装,有与传统8051差不多的IO资源及更强的外设,还保留着低成本系列中却有EBI总线。很多传统的51方案,很多外设都需要并行通信,有总线更是方便。如我做过用EBI驱动NANDFLASH读写擦除,现在很多TFTLCD做HMI,集成了8080,6800总线的。更是需要一个EBI总线去驱动。这个系列说白了就是竞争高端的8051及其它8位机市场。甚至带8路PWM的M052ZAN,有人用于LED像素灯的控制,PWM能达到16位的分辨率。这就是号称犀利芯的魅力所在。
    新唐其它的更低成本的,据说有个给力芯,更是竞争小家电的2-3块钱成本的市场。还有专业的电机驱动控制的M0,以太网的,高端应用的。语音识别,语音回放,语音控制方面的,更是很能丰富和全面整理个单片机应用领域,也有高端的ARM926,做语音教学,语音互动玩具,FLASH动画引擎,JAVA虚拟应用等。包括以前的4位机,8051,ISD语音固态录放,各行业各方面的半导体集成等固有产品。从各个方面去瓜分整个单片机嵌入式市场的巨大蛋糕。做大,做强,做全,这应该就是新唐的雄心壮志大手笔规划的体现。

网友B:
1.速度快(我现在对51的速度十分不满)
2.芯唐的M0接口丰富。更看重有双串口(NXP 只有一个不够用)
3.RAM够大(用51自身RAM不够用.外扩还需加外部RAM+74芯片或者cpld)
4.flash: 相比较NXP LP11XX系列大方的多
5.看见LOOK系统非常心动,想学一下
6.学习的目的就是为应用,而芯唐M0能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最大化精简我手头项目电路

网友A:
告诉老张:
1,你要找资料,应该首先到新唐主页找,任何有关光盘的资料基本是等于过时的资料。因为光盘自刻录之日起,不可能有人再愿意去更新光盘了,也不可能更新光盘。
2,你所需要的资料,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数据手册DATASHEET,编程手册TRM文档,NUC100的BSP包文件,API使用手册DRIVER文档。以及应用笔记APPNOTE。
3,其余是工具类的资料:Nu-Link的驱动程序,Nu-Link的ICP程序,和谐版本的MDK或者IAR(MCU123上有),TINY板的手册和原理图,足够了,至于ISP应用你可以不用。
4,硬件的工具就是Nu-Link和板子,找菜农吧,我的要钱的。再就是了解一下半主机调试,想玩C++及OS的话就学lee老师的LOOK。简单入门就看我博客上那个入门简介。
5,学习新唐M0开发,很简单,先看我博客那个入门简介,能跑起一个简单的工程点一个LED灯,你就入门了。其余的设计,你只要看看BSP包中的例子,会复制,粘贴就行了。有不懂的API就看看注释,或者通过函数名猜测一下。再不行就看看API手册。实在不行,上群问吧。
6,其余就是你对CPU应用的功底了,以及上面软件级的体系结构的开发,算法及智慧。“无它,唯手熟耳。”最后再提及一点的是,在MDK中要学会用F12快捷键,就是不熟悉的函数,变量,定义,你把光标放到其字符串上,按一下F12,你会有惊喜的。
7。。。。我不想婆婆妈妈的了。这CPU非常好使用。。。

网友C:
这个部分看起来蛮像是菜农的成长之路,从技术实践到文学青年的路。匠人应该是用的芯片蛮多了,可以纵观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所以会特意对比区别的地方(这部分9G有相当好的解答)。我是从PC程序员转到嵌入式里面来的菜鸟,第一关心的是“大路”,“走路你要走大路/大路上风景好”。如果有人指引,而且同伴较多的话,我不惮于学习一种新的芯片,然后才学习如何去应用。或者如何在新的应用中去应用它。说到应用,感觉是另外一个独立的话题,关乎设计,关乎创意,关乎一个非编码程序员的天才的大脑里存在多少幻想和冲动!(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地方)。

网友A:
其实,电脑周边的产品也就那么些了,开发拓展得非常丰富了,大家可以考虑手机周边产品。这个市场 也非常大。现在的手机通常都有OTG的接口了。外挂USB外设基本成为功能了。按说现在市场上手机外设还不够多,还不够便宜。
    你可以想像着,以后很多时候手机就是一台微型掌上电脑,是一台微型数据处理助手了,可以考虑做手机的打印机,读卡器,仿真器,数据采集器,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虚拟串口终端。外置声卡音箱。甚至可以外置便携微型USB投影仪,坐电梯时无聊可以投影到天花板上看电影。
    当然,很多工业上用的工控机应该还有USB接口的,你也可以用NUC120来做相关的外设,至于新唐的非NUC120系列的MCU,能用的地方也很多。像工业上用的RS485,还有慢慢兴起流行的CAN总线,LIN总线。非常适合各行各业的使用。
    像匠人说的3D鼠标,是否可以做成赛车路线记录仪或者航模飞行路线姿态记录仪呢?如可以给赛车手,业余爱好者装在赛车上,通过3G加速度,电子指南针,电子罗盘等传感器。在赛后,通过USB把数据导入到电脑上分析,学习,去研究选手的操控的不足和优势?规避缺点,利用优点。
    仅仅局限于USB就是电脑外设的思维是比较僵化了,USB可以做为只是设备与PC电脑偶尔交换数据的接口。。。。这样,很多平时都不放在电脑周边用的产品,都可以包括进来了。思维空间增大了很多。。。

网友D:
这个小弟可不知道,但是小弟知道要是这个片子弄会了。那就什么片子上手更容易了。 项目要看大小。如果涉及到了很多外设,那选这个片子很划算的。性价比很好。 楼下您觉得呢?

网友A:
首先,这个地球,除了谁,照样会转。基本没有什么通用CPU芯片,如果不限制条件,没有别的取代不了的。如果加了很多条件限制,那就是时下所流传的“量身定制”的岗位了。
   其次,至于工程师用什么芯片,有个取舍的问题。也有个个人感情在内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最适合。并不是只有什么才适合。很多工程师也有惰性。不爱用新东西。降成本替代有风险,也仅有老板关心的。
   第三,新唐的M0的优势在于,性价比是最好的32位机。资料最丰富,例子最全面。供货最好。业内目前唯一能2.5-5.5V工作的32位单片机。
   第四,新唐的M0,性能很不错,有800K的ADC采样,有20MHZ的SPI接口,小体积中也有EBI总线,也有很多人认为是**肋的PS2接口,I2S接口,RTC接口。
   第五,新唐的供货还不错,有自己的晶圆厂,台湾的芯片,拼价格也很好,在欧美没有人愿意再做8051的时候,台湾依然很强劲的做下去。
   个人认为,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宁愿用台湾的,不愿意用欧美的,更不愿意用韩国的,最不愿意用日本的。。。

网友E:
9g说的太精辟了,尤其是不用的那些国家的芯片

网友A:
俺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要干什么?要用到什么模块?
那么我会查看NUC120的模块配置。
首先Cortex-M0有SysTick,它可以用于裸奔或RTOS的节拍。
再有NVIC支持中断嵌套。
USB,IIS,PS2,RTC,PDMA
通用IO,IIC,PWM,SPI,TMR,WDT,UART
ADC,CMP

可以用nulink调试或ICP烧写程序,而且可以批量离线下载程序。
,也可用串口或USB进行ISP

菜农的hotisp可以在助学开发板上实现自动ISP,并且具备了完善的USB HID和UART自动检测电路。为设计时考虑的网络远程控制打下了硬件的基础。
HotWC3就具备了网络和串口控制,并具备语音识别及声音控制能力。

菜农因为有HotISP和HotWC3这两个暴力工具,故敢于高举红旗手握砍刀。

楼主:
嗯,除了hot大叔提到“网络远程”这个领域之外,还没有获得我想要的结果。我很想知道的是,工程师们在实际工作中,都用NUC120做出了一些什么产品?

因为hot大叔送的的250开发板,“害”的我现在也在收集NUC120相关资料准备学习。不过看到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学习性的或者说测试性质的程序,而具体的应用方向案例比较少,所以才有此问。

网友A:
看了好多网友说STC的串口下载多么好用,你用过HotISP后,就知道神马是ISP了。
有些话俺不说,但是俺N年前被忽悠用某芯片,坑爹呀,害的俺晚节有些不保!!!
到现在他们都不敢公开说,俺也只能闭嘴,俺知道说话的分量,自己停用保住晚节!!!

首先MCU已过气,没任何新意可言,新唐的模块很全,最关键的是它的Nu-Link的价位和好用。
园地里大力推广李老师的LOOK,我们的目的是让编程更容易,现在都可以说LOOK编程序结合半主机调试,
和软件仿真一样简单,可以摆脱串口的束缚,解脱USB端口少的烦恼。

总之用了才是真,废话无用。
那年我们北京分手后,俺开始搞M0,但不是新唐的,后来被网友忽悠,俺真没在意,还继续了几个月。
发现必须需要USB后,在成本不允许的情况下被迫转入新唐M0的学习。
俺为了学习USB,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有所收获。

HotISP就是俺学习的结果,它在原只支持NXP的自动ISP的基础上,全面增加了对新唐的支持。
同时支持ICP(时间的关系,只做了测试Nu-Link的链接和删除),全部甚至扩展了对USBISP和UartISP
的支持和测试。

最近俺在筹备远程控制网站的建设,在俺离开地球前尽量完成,了却俺的“互联卫士”之心。

楼主:
答非所问,答非所问。。。。

你们回答的很辛苦。但不是我要的结果

看看现在的芯片发展趋势,叫什么?——各领风骚几个月
为什么只是几个月?因为后浪在推前浪!
为什么后浪能推前浪?因为后浪更

纵观这些年,PIC、AVR、飞思卡尔、STM32、TI MSP430……还有一大堆日系、韩系、台系(其中也包括新唐的前身华邦)、大陆系的芯片在浮沉……
每年出多少新芯片?多少成过眼云烟?多少为昙花一现?

评价一颗芯片推出是否成功,不是看性能,也不是看价格,而是看应用
一颗芯片最终能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关键看应用
一颗芯片会不会被淘汰,就看后面的新品能不能取代它,还是看应用

应用两个面,一个是深度(如那些专用芯片,厂家直接提供方案,追求的就是高度集约的性价比),一个是广度(如传统51,万金油,什么都能做,但性价比未必最优,图的就是工程师上手快)。

扯远了,拉回来,继续说NUC120。这个芯片推出应该有快一年了吧?按照正常的市场项目运作进度,最早的一批设计方案应该陆陆续续完成验证并进入量产了吧?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些应用面——它们都被用到什么产品上去了?呵呵。

网友A:
匠人大婶:
看看群友的聊天,学习新技术首先要掌握,哪怕不用,但是自己会,就像俺整日做菜鸟就是如此的想法。不学习新玩意是要被时代抛弃的~~~51年纪多大了???
XXXX(。。。。) 22:47:37
OMG,匠人也在学ARM
XXXX(。。。) 22:47:52
原来匠人也不会
XXXX(。。。) 22:48:23
偶现在学ARM跟匠人处于同一水平

楼主:
匠人大婶:看看群友的聊天,学习新技术首先要掌握,哪怕不用,但是自己会,就像俺整日做菜鸟就是如此的想法。不学习新玩意是要被时代抛弃的~~~51年纪多大了???  ...
引用 网友A:

呵呵,昨天我刚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我是“实用主义者”。

所以,当我想去学一样东西时,一定要先问一下,学完这个,我能干嘛?——这也正是我发这个帖子的原因。

就好像我们私聊时,我也曾追问过你,“互联卫士”“HOT密码”之类的技术能做什么?我关注点就是这些技术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产品或产业形态。——这一段是题外话,不必展开。呵呵

楼主:
我的主贴不值得加酷,有腐败嫌疑哦,请撤消。:P
如果要加酷,就给我8楼帖子加酷吧,那个数字吉利啊。发!  :lol

网友A:
匠人大婶:
谈到HotWC3,俺想对二姨的“我的投票”提个合理化的建议:
如俺这次活动用的是“HotWC3单向散列函数”,即使告诉你密钥也不可逆。
如银行等数字签名都是用的类似单向散列函数。

俺在https://bbs.21ic.com/icview-254439-1-1.html里的规则是每月2次选美。
一次是新生,一次是全部。
投票必须是俺制定的人,否则可能作弊,如使用马甲等。

若投票时必须写入俺分发的散列函数计算出的投票确认码,该多好???
创建投票时,俺只需手工录入所有选票(确认码)。

系统比对后方能投票。

这个和银行系统类似,防止有人与二姨工作人员“勾结作案”~~~

这样投票是很公正的~~~

望大婶好好思索为盼!!!

楼主:
匠人大婶:
谈到HotWC3,俺想对二姨的“我的投票”提个合理化的建议:
如俺这次活动用的是“HotWC3单向散列函数”,即使告诉你密钥也不可逆。
如银行等数字签名都是用的类似单向散列函数。

俺在https://bbs.21ic.com/ ...
引用 网友A:

系统支持实名投票模式,可以验票的。所以“有人与二姨工作人员“勾结作案”~~~”之情形是不可能发生。

网友A:
系统支持实名投票模式,可以验票的。所以“有人与二姨工作人员“勾结作案”~~~”之情形是不可能发生。
引用 楼主:

给大婶一个榔头!!!

你们的密码意识淡薄,如何解决马甲和局外人的拉帮结派???

二姨的几次选美难道没有病吗???晕!!!

网友A:
我的主贴不值得加酷,有腐败嫌疑哦,请撤消。:P
如果要加酷,就给我8楼帖子加酷吧,那个数字吉利啊。发!  :lol
引用 楼主:

一个好问题要比10篇好文更重要!!!菜农是有科学依据的!!!

“园地里瞎折腾M0干什么???M0是什么???M0和MCU的不同和优势及缺点是什么???”

大婶的帖子可能要引发一场血案的~~~没看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吗???

看来大婶跟随潮流的步伐远落后于一个农村的老农民,这才是电工最大的悲哀了~~~

网友A:
9G V5

奖励裤子一条

网友E:
俺就观帖学习受教

楼主:
NUC120是新唐M0中带USB系列的产品线。众所周知,USB,目前只能用于计算机周边设备。其它行业领域很难有用得上的。它带了SPI,I2C,UART,I2S等,可以做类似的桥接设备。像新唐的仿真器Nu-Link就是利用NUC120RE3AN和 ...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很到位!谢谢啦!

网友A:
新唐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并非菜农做托。

51和它不能同日而语的,俺的感慨就是:“远离51,珍惜时光!”

这些匠人一个很好的标题!也欢迎网友和群友参与此“一个120引发的血案!”

网友F: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G:
偶专门来顶9G回贴!

网友H:
向大神们学习了

网友I:
来点实际的:
有客户做POS机的,因为POS机需要USB,可以通过PC来查看或者更新,另外,需要若干串口,比如接打印模块,接小LCD。这些资源120就比较合适。
另有做LED控制卡的,需要通过USB口更新程序之类的,因为不同客户需求不一样。另需要PWM来调节LED亮度,需要几个串口,比如接小LCD屏。
出租车GPS调度系统,需要几个串口,接GPS模块,GSM模块,打印机,LCD屏;PWM接蜂鸣器,ADC做信号采集,SPI接外置Flash,IIC接FRAM。

网友G:
匠人问的是:
有什么是别的芯片干不了的,而NUC120却能干的?
或者有什么是别的芯片干得不好,而NUC120却能干的很好?
——我想这才是价值所在。
----------------------------------------
匠人的这道题出的让别人太难回答了。什么芯片干的不好或干的好,和使用的人有很大关系的。还有和产品的成本要求也相关。

网友I:
120的USB软件算做的比较全,三种模式:可以做大存储设备,可以做外设,可以做耳机。我们客户有需要用作存储设备,新唐还可以提供文件系统的软件支持,这点是比较让人放心使用的原因。25楼说的有道理,芯片和产品的需求,成本有关系,再补充一点,有客户选择了它,并且真的量产了,这就是硬道理。
我碰到过一个客户,是要6个串口的,这个新唐M0就支持不了,他后来用了Atmel的XMega,他不在乎成本。但如果他換一些外设,只需要4个串口,这就可以。所以很难说芯片好坏,只要质量确实没有问题。

网友J:
《一个120引发的血案》,好题目!
牛卧堂不好意思的转载了!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tid=369&extra=

网友K:
从牛卧堂转回这里看,我也有LZ的疑问。

网友A:
匠人大婶的问题俺也曾经有过!
去年农民进城到北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文学青年”匠人大婶!
不过在俺眼前出现的是手持“大烟”的烟鬼!
看着也不像是个“文学青年”!倒很像“大话西游”里某个角色。
晚上和http://www.hotpage.net.cn/一起对hotwc3感兴趣,两个家伙非要连夜推导出来,俺开始对匠人重新定位认识,脑海里一幅“程序匠人”的形象!
俺在北京原设计是用AVR,双龙特意安排俺与atmel的资深芯片设计师聊天,请教。
回来后,由于AVR的涨价风暴,和NXP M0的攻势,以及王会计的吹风,俺做起了LPC1114的菜鸟,并将hotexec更名为hotshell,绑架了FM和keil,完美地实现了自动串口ISP。
由于研讨会板子太简陋,俺在www.mcu123.com买了两块LPC1114的开发板,正式做起了《互联卫士》之梦,也就是在那以后我算认识了大群里的群主MCU123的。
由于一些怪异的原因,俺放弃了这套计划。

网友L:
观光学习,(*^__^*) 嘻嘻……

网友A:
重新设计,但要用大容量flash,俺设计好了,用三星的nand flash,到坏区的问题很烦恼。
又改为了SD卡。算是设计基本结束。
问题有来啦,用串口115200计算传送需要50分钟,我崩溃了,跨塌了!
必须用USB传送数据,才能解决传送速率的问题!
晕,俺不会usb,其协议更是让51岁的俺晕头!
记得“圈圈教你玩usb”,晕,好像那是D12!
用usb转串口电路吧!这个可以不学习usb知识。
再设计!但是问题又来了!
俺的原意是网页串口,那就要串口自动ISP。这个设计绝对不能丢!
俺再次垮塌!灭迹网络没脸见人!
好在有双路的USB转串口和并口,这样就彻底解决了串口自动isp和并口或SPI写入SD卡的问题。
终于又可以见阳光了!

网友A:
原来NUC120是为了菜农量身定制了,恭喜你。我有些朋友,用起新唐 M0,没有找到这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恰到好处的感觉。不是觉得RTC是**肋,就是嫌弃SRAM太小,就是说PS2根本用不上。ADC又没有16路,REF脚也不引出来,VBAT脚也没有。PWM只能跑25MHZ。更可恨的是直接替代8051的QFP-44和DIP40的封装没有也罢了,连替代AVR的完全兼容管脚的也没有。
    刚给一朋友抱怨了,想用到NUC120RD2BN做TFTLCD控制,有了EBI接口控制LCD了。但是8个ADC口全占用上了。电阻触摸屏怎么用呀?用M0516吧,SRAM又小,IO口也不够。郁闷。。。。不得已,我告诉他,妥协吧。IC不是为了你专门定制的。你就用8位数据总线吧。省掉几个做ADC,还能用一个AD做地址口来做RS的数据命令直接访问。还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更难取舍的地方。。。

网友A:
当俺出门见人在白天时,又吐血了!
有名的鲍X贵先生说此芯片需要50元左右!
俺从不喜欢QQ,都是别人找我他送俺号告知密码。
为了研发找代理方便,俺随意申请了一个QQ号,这是俺第一次自己申请的。
1270688699。感觉不错!可惜不是250688699
算了,凑合用吧!就这样俺有了自己的QQ号。
在王会计的群里潜水,看愤青们战斗!
其中一个叫“舍我其谁”的愤青和俺观点略同,从此俺们交上了朋友,当然不是同志了!
交谈中,我第一次听说新唐,他解释是以前的华邦。说此款M0很便宜,有USB接口等,我没在意!
俺虽然用过华邦的芯片,但没用过MCU,因为
俺用过义隆的otp的mcu,烧写器的价位简直就是在坑爹,在抢钱!
而且otp程序改写一次简直就是挖心!俺是被吓怕了!
俺懒得找资料,故就一直没重视新唐的M0

当俺在被50大洋逼迫的吐血时,俺决意学习新唐的M0,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扫盲USB。

俺又一次开始了做菜鸟的历程!

网友M:
这帖子不错解决了我的一些疑问。

网友M:
匠人说的没错,单纯学东西,其实没什么意思。应用才有市场,毕竟大家不是单纯搞研究的,还要养家糊口。

楼主:
这两天囫囵吞枣地看了一些资料。

资料来源:
1、一张新唐的光盘(里面挺全,居然还有视频!不过有点OLD)
2、大叔的q群共享(象是杂货铺,而且……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21ic的园地(特别谢谢神农和9g)
4、大叔的配套光盘(嘿嘿,说是光盘,其实木有。是需要自己到MCU123那里下载)
5、听说新唐的官网上资料更全,不过还没有去下。因为手上的资料已经够多,多得来不及消化。

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想用NUC120 + 加速度传感器 DIY一个 惯性鼠标笔 玩玩。大家觉得如何?对这个玩意也有没有兴趣?

网友J:
不错!NUC120的USB例程库里,有一个现成的代码,HID鼠标设备,可以直接拿来用,匠人一定可以事半功倍的。

网友J:
惯性鼠标笔,是不是主要还是靠计算能力和算法上有难度?
觉得这个有些力学的知识在里头。

楼主:
惯性鼠标笔,是不是主要还是靠计算能力和算法上有难度?
觉得这个有些力学的知识在里头。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是检测鼠标的XY轴位移,估计还是很容易实现的。加速度积分后就是速度,再次积分后就是位移。

我想的是,能不能用加速度信号,识别一些特定的动作,来替代鼠标上的按键动作和z轴滚轮动作。——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难度。比如如何避免误判。

网友A:
俺不想深入参与技术的讨论,俺更想做“文学青年”!!!
俺语文一直不及格,在二姨这里,俺最羡慕的是两位文学青年---匠人“大婶”和九天“军师”

俺想借此帖向有关主人公谈谈菜农被迫转移阵地,痛苦选择和应用新唐M0坎坷的经历与无奈....
俺在8.11同时开通的新浪和腾讯微博里,将会以“一个120引发的血案”话题开始菜农的“文学青年”生涯“创作”

网友N:
这两天囫囵吞枣地看了一些资料。

资料来源:
1、一张新唐的光盘(里面挺全,居然还有视频!不过有点OLD)
2、大叔的q群共享(象是杂货铺,而且……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21ic的园地(特别谢谢神农和 ...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利用NUC120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出来,只是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做
匠人要做的这个东西和我以前做的一个玩意很类似,里面也有用加速度传感器控制鼠标的功能.
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66274
愿意无偿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项目的源文件代码,Sch,PCB都在google Code上

网友A:
楼上说的非常好!

昨天累了,俺的小说续集准备好了。

网友G:
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想用NUC120 + 加速度传感器 DIY一个 惯性鼠标笔 玩玩。大家觉得如何?对这个玩意也有没有兴趣?程序匠人 发表于 2011-8-11 22:52

我支持匠人来点实际的应用,有套件我一定抢先定一个。哈哈。

网友A:
DIY活动我也想过,但感觉早了点。
发奖赛我也计划了,这是助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等250活动过半时,可以考虑。

要先支持匠人的想法!

楼主:
DIY活动我也想过,但感觉早了点。
发奖赛我也计划了,这是助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等250活动过半时,可以考虑。

要先支持匠人的想法!
引用 网友A:

我的初步想法是,等现在的平衡车DIY结束后,再搞一个新的论坛DIY活动,比如基于新唐NU120+ 加速度传感器的 惯性鼠标(笔)。

活动不一定现在立即开展,因为一要避免和现有活动的撞车,二要有人先期筹划原型机。

当然,如果要开展这么一个活动,需要找一个象123jj那样的人出来前期筹划。

网友A:
这个帖子勾起了俺想学习匠人和九天一样,做个文学青年。

网友O:
呵呵,俺是从自己的需求来找合适的芯片,这样才能达到度身定做,性价比最高!
台系芯片便宜,民用品利润利的用它很有必要。

楼主:
今天找了个鼠标程序跑了一下,能run起来。

后续慢慢图改进啦。。

楼主:
告诉老张:
1,你要找资料,应该首先到新唐主页找,任何有关光盘的资料基本是等于过时的资料。因为光盘自刻录之日起,不可能有人再愿意去更新光盘了,也不可能更新光盘。
2,你所需要的资料,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数据 ...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张,是指我吗?呵呵。如是,则谢谢金玉良言啦。。。:)

网友A:
匠人,客气了。。。

网友A:
这个老张,是指我吗?呵呵。如是,则谢谢金玉良言啦。。。:)
引用 楼主:

哈哈,也老了。

累了,改天继续

网友C:
补充一句:匠人的鼠标的创意不错!

网友A:
没看出9g也有“文学青年”的风采!

网友P:
呵呵!

俺做梦都想学做“文学青年”!

网友Q:
爱因斯坦说过,犹如宇宙的基本法则,最深刻最基本的道理都是简单的。
用最少的硬件做出好的产品,这是每个工程师最终应该掌握的技能。
最少,指的是成本低,BOM表简单,但并不是说功能欠缺和质量不稳定。
产品的功能应该由软件来提供,差异化也是由软件来提供,选择一款外在极简,内涵丰富的处理器是这一切的基础。

网友Q:
看来:
匠人是才华横溢的老“文学青年”,
九哥是含而不露的隐性“文学青年”,
菜农则是努力成长的新“文学青年”。

网友E:
菜农越来越年轻了

网友R:
M0516LAN片子去年就买了几片,现在还在躺着。由于是新东西,斟酌再三,产品上没敢用它,而选用了LPC系列,看大家对它如此看好,决心改变思路,改用性价比高的M0...

网友S:
看到这里,俺也说两句,按看中了nuc120的宽电压。但应用中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让俺无所适从。

下面是出现的问题
最近再搞nuc120的芯片,反反复复的试,无论是使用hid中断传输,还是使用特性传输,in 数据总是有问题。目前,在下判断此芯片有可能存在问题,在5v下工作出错的概率非常的大,在3.3下几乎不在出现错误。l

    另外,上位机软件使用我们非常成熟的progisp/powerprg 软件,几乎可以排除此处出问题的可能,再说从监视软件显示错位的结果,就是nuc120芯片没有发送包上来,具体,没有usb硬件调试工具,还不敢下定论。

    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星期一,看看能不能找到芯唐的技术人员,看看到底咋回事?

bus hound 监视    出错提示 USTS c0000005 no response

我已反映到他们代理商的一个技术支持那里了,我将usb部分的源程序,与遇到情况的录像都发给他了,目前,还没有结果。

你先不要急,这个问题很特殊,等我描述清楚,你再回复
V 9:27:14
你先说下具体情况吧
智峰软件 9:34:47
你收下这个
智峰软件 9:35:08
你看看这个录像,就容易理解了
智峰软件 9:40:22
我现在是用nuc120 制作的下载器,操作对avr芯片的读写。如果avr芯片是空的,那么读出芯片的数据都是0xff,这时nuc120的usb通讯是正常了,如果avr芯片为非空的,也就是说读出有可能是非0xff,这时,nuc120的usb就出错了。  我是isp模式操作的,也就是miso的口线电平会变化,反映到nuc120上面就是唯一的一个io口的电平会变化,这时就干扰了nuc120 usb通讯出错。
智峰软件 9:44:11
出现这个问题是随机的。这个问题,很是头疼,我已经搞了很久了。没有进展,最终追踪到nuc  usb不响应中断,我没有usb硬件调试器,无法往下查。
智峰软件 9:45:57
我用usb hid 中断模式也写了一个版本的,结果和这个差不多。都是,in报告出错。而且都是随机的。我使用过,官方驱动。现在这个驱动是我从keil中移植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智峰软件 9:47:16
因此,我在怀疑,是不是芯唐这个芯片此处有些问题?要不,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
V 9:50:45
好的,我先看下
智峰软件 9:52:32
void U_spi ( unsigned char * cmd, unsigned char * res, unsigned char n )
{
    unsigned char rec_byte,send_byte;
    unsigned char i;

    while (n != 0)
    {
        n--;
        send_byte = *cmd++;
        rec_byte = 0;
        for (i = 0; i < 8; i++)
        {

            /* set MSB to MOSI-pin */
            if ((send_byte & 0x80) != 0)
            {
                ISP_MOSI;  /* MOSI high */
            }
            else
            {
                ISP_MOSI0; /* MOSI low */
            }
            /* shift to next bit */
            send_byte  = send_byte << 1;

            /* receive data */
            rec_byte = rec_byte << 1;
            if (ISP_MISO_I)
            {
                rec_byte++;
            }

            /* pulse SCK */
            ISP_SCK;     /* SCK high */
            Delay(sck_period);
            ISP_SCK0;    /* SCK low */
            Delay(sck_period);
        }
        *res++ = rec_byte;
    }
}
智峰软件 9:53:11
//#define  ISP_XTAL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ST       (GPIOD->DOUT |= (1<<0))
#define  ISP_MOSI      (GPIOD->DOUT |= (1<<3))
#define  ISP_MISO      (GPIOD->DOUT |= (1<<2))
#define  ISP_SCK       (GPIOD->DOUT |= (1<<1))
//#define  ISP_ICP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XD       (GPIOB->DOUT |= (1<<0))
#define  ISP_TXD       (GPIOB->DOUT |= (1<<1))

//#define  ISP_XTAL0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ST0       (GPIOD->DOUT &= (~(1<<0)))
#define  ISP_MOSI0      (GPIOD->DOUT &= (~(1<<3)))
#define  ISP_MISO0      (GPIOD->DOUT &= (~(1<<2)))
#define  ISP_SCK0       (GPIOD->DOUT &= (~(1<<1)))
//#define  ISP_ICP0       (GPIOA->DOUT & (~(1<<0)))
#define  ISP_RXD0       (GPIOB->DOUT &= (~(1<<0)))
#define  ISP_TXD0       (GPIOB->DOUT &= (~(1<<1)))

#define  ISP_MISO_I     (GPIOD->PIN & (1<<2))

//#define  ISP_XTAL_D    GPIOA->PMD.PMD0
#define  ISP_RST_D     GPIOD->PMD.PMD0
#define  ISP_MOSI_D    GPIOD->PMD.PMD3
#define  ISP_MISO_D    GPIOD->PMD.PMD2
#define  ISP_SCK_D     GPIOD->PMD.PMD1
//#define  ISP_ICP_D     GPIOA->PMD.PMD0
#define  ISP_RXD_D     GPIOB->PMD.PMD0
#define  ISP_TXD_D     GPIOB->PMD.PMD1
智峰软件 9:53:38
io口部分操作与定义
10:04:57
成功发送文件“DSCF0685.avi”(86.36MB)。

V 10:51:50
你使用IO口的电平变化作为中断源的吗?IO口电平变化最快为7个时钟周期,这里要注意下
智峰软件 10:52:34
没有
V 10:53:24
IO口和USB是什么关系?
智峰软件 10:53:33

void enableprog(unsigned Rst,unsigned char speed)
{
    if(Rst)
        ISP_RST;
    else
        ISP_RST0;

    ISP_RST_D=1;
    ISP_MOSI_D=1;
    ISP_MISO_D=0;
    ISP_SCK_D=1;

    sck_period = speed;                   //ËÙ¶È
}
智峰软件 10:53:41
没有关系
智峰软件 10:53:56
根据前面定义
智峰软件 10:54:15
只是使用普通io口而已
V 10:59:26
IO口模拟的SPI和AVR链接的吗?
智峰软件 10:59:42

V 11:00:17
然后把SPI的数据通过USB传输?
智峰软件 11:00:32

V 11:01:12
你有没有单独测试下SPI通讯是不是正常的呢?
智峰软件 11:01:32
模拟的
V 11:03:05
恩,我的意思就是你直接操作模拟的SPI,控制AVR读取数据,看是否正常。确定下是SPI通讯错误还是USB通讯错误
智峰软件 11:03:44
正常的,这块不用怀疑
智峰软件 11:04:18
你看到录像没有,是usb崩溃了
智峰软件 11:04:53
从上微机测试是23号错误
智峰软件 11:06:51
如果,芯片空与非空,模拟的spi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miso这个线有出现低电平的情况,余下是完全一样的

智峰软件 11:08:01
如果是你说的spi通讯错误,在空芯片时是也会发生错误的,但现在是这种情况是不出错的
V 11:09:41
如果为非空,你是读取数据,还是只是用一个状态表示非空?
智峰软件 11:11:15
你看到我上面贴的函数吗
智峰软件 11:11:54
读出数据,就是放到缓冲,然后通过usb传给pc就结束了
智峰软件 11:15:43
你说的io口中断是不是芯片上的默认的,如何关闭?
V 11:16:10
IO口默认不开中断
智峰软件 11:16:28
那就不是这个问题
智峰软件 11:16:56
    uint8_t Alert=0;

    //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  /* Generate interrupt each 10 ms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SYSCLK->PWRCON.OSC2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Delay(500);
    //    FMC->ISPCON.ISPEN = 1;

    /* Enable PLL */
    SYSCLK->PLLCON.OE = 0;
    SYSCLK->PLLCON.PD = 0;
    Delay(100);

    SYSCLK->CLKSEL0.HCLK_S = 2;
SystemCoreClockUpdate();
LOCKREG();

//    Delay(10);

    outpw((uint32_t)&GPIOA->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B->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C->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D->PMD,0x00);
    outpw((uint32_t)&GPIOE->PMD,0x00);

    GPIOA->DOUT=0x0000;
    GPIOB->DOUT=0x0000;
    GPIOC->DOUT=0x0000;
    GPIOD->DOUT=0x0000;
    GPIOE->DOUT=0x0000;

    SPEAK_D=1;
    SPEAKON;
    P5V_3V_D=1;
    P5V_3VOFF;
    POWER_D=1;
    POWERON;

    ISP_GRN_D=1;
    ISP_RED_D=1;
    ISP_GRNON;
    ISP_REDOFF;

    SpeakTime=20;
    Timer1.Count=SpeakTime;
    Timer1.Flag=1;

//    ADC_init();                           /* ADC Initialization                 */

    UsbHid();

智峰软件 11:17:38
初始化。只做这些事
智峰软件 11:30:43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不行,我准备采用bulk通讯方式了
智峰软件 11:33:10
我有不想让用户装驱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能否,模拟一个u盘设备,利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进行读写,目前,上位机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与nuc120 通讯
V 11:33:10
[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智峰软件 11:35:56
模拟 usb MassStorage ,然后通过读写 MassStorage 设备,来转换。不知你熟悉这块吗?给提个建议。就是,上位机如何打开MassStorage设备,并读写?
智峰软件 11:37:07
这种方式再有问题,只能放弃nuc了,我在这个上面耗了很多精力了。
V 11:54:56
你前面的方式不用了,换成U盘模式?
智峰软件 11:55:29
有这个想法
智峰软件 11:55:52
问题,解决不掉,就换个路子走
智峰软件 11:57:28
主要是想做出的产品,不需要用户安装驱动。所以选择,usb MassStorage 模式
智峰软件 11:58:11
现在的问题是上位机的程序,我需要重新写?以前的,上位机是成熟的
智峰软件 11:58:49
仅需小小改动就可以了。
智峰软件 11:59:37
上位机,重新来,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V 15:33:13
能否把你的USB中断函数发给我看下
智峰软件 15:36:37

/********************************************************************************************************//**
* @brief     USB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USB_IRQHandler (void)
{
uint32_t disr,ep,ep_state,i;
uint32_t usb_state,u32PacketType;

disr = (*((__I  uint32_t *) (&USBD->EVF)));                      /* Device Interrupt Status */
if(disr & EVF_FLD)
{
//uint8_t u8FLODET = USBD->FLODET.FLODET;
_DRVUSB_SET_EVF(EVF_FLD);
return;
}
else if (disr & EVF_WAKEUP)
{
USB_WakeUp();
#if     USB_WAKEUP_EVENT
if(USB_WakeUp_Event!= NULL)
{
USB_WakeUp_Event();
}
#endif
}
/* Device Status Interrupt (Reset, Connect change, Suspend/Resume) */
else if (disr & EVF_BUS)
{
uint8_t u8ATTR = *((__IO uint32_t *)(&USBD->ATTR)) & 0xFF;
_DRVUSB_SET_EVF(EVF_BUS);
if (u8ATTR & ATTR_USBRST)
{                    /* Reset */
_DRVUSB_ENABLE_USB();
USB_Reset();
#if    USB_RESET_EVENT

USB_Reset_Event();
#endif
}
else if (u8ATTR & ATTR_SUSPEND)
{                  /* Suspend */
USB_Suspend();
#if      USB_SUSPEND_EVENT
if(USB_Suspend_Event!=NULL)
{
USB_Suspend_Event();
}
#endif
}
else if (u8ATTR & ATTR_RESUME)
{                              /* Resume */
USB_Resume();
#if         USB_RESUME_EVENT
if(USB_Resume_Event!=NULL)
{
USB_Resume_Event();
}
#endif
}
//}
return;
}

#if USB_SOF_EVENT
/* Start of Frame Interrupt */

#endif

#if USB_ERROR_EVENT
/* NO error interrupt anymore, below code can be used
as example to get error status from command engine. */
/* Error Interrupt */
#endif

/* Endpoint's Interrupt */
else if (disr & EVF_USB)
{

    usb_state = _DRVUSB_GET_STS();

/* Control OUT Endpoint */
if (disr & EVF_SETUP)
{         /* Setup Packet */
            USB_P_EP[0](USB_EVT_SETUP);
}

    disr = (*((__I  uint32_t *) (&USBD->EVF)));                      /* Device Interrupt Status */

_DRVUSB_SET_EVF(disr&EVF_SETUP);

    for(i=0;i<USB_EP_NUM;i++)
    {
        if(disr & (1<<(i+16)))
        {
//             _DRVUSB_SET_EVF(1<<(16+i)&disr);
        ep = USBD->EP[i].CFG.EPT;
        ep_state = USBD->EP[i].CFG.STATE;
#if 1
u32PacketType = (usb_state >> (4+ i*3)) & STS_STS;
switch(u32PacketType)
{
case STS_IN_ACK: /* 000: In ACK */
     USB_P_EP[ep](USB_EVT_IN);
  break;
case STS_IN_NAK: /* 001: In NAK */
break;
case STS_OUT0_ACK:      /* 010: Out 0 ACK */
case STS_OUT1_ACK:      /* 110: Out 1 ACK */
             USB_P_EP[ep](USB_EVT_OUT);
break;
case STS_SETUP_ACK:      /* 011: Setup ACK */
break;
case STS_ISO:          /* 111: Isochronous translation end */
break;
default:
             USB_P_EP[ep](USB_EVT_IN_STALL);
break;
}
#else

if(ep_state == 0x02)
USB_P_EP[ep](USB_EVT_IN);
else
        USB_P_EP[ep](USB_EVT_OUT);
#endif
            _DRVUSB_SET_EVF(1<<(16+i)&disr);
        }
    }
}
return;
}

智峰软件 15:37:51
这样吧,我将usb部分打包发给你
15:40:10
成功发送文件“myusbtest.rar”(23.00KB)。

智峰软件 15:40:50
我认为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如果是,你怎能解释,上午和你说的那个现象
智峰软件 15:41:23
正常通讯,如果,芯片为空,我这从没出过错
智峰软件 15:42:32
要不,你那边提供个稳定的驱动,我试试,我需要usbhid 自定义模式的。芯唐例程,我没找到有
智峰软件 15:43:40
底层驱动是来源于keil,这个应该是非常健壮的,我只移植了与芯唐接口有关的硬件部分

由于录像太大,上传不容易,暂时,不上传。

网友N:
楼上遇到的是个好问题
我的猜测
新塘USB的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一般是买的别人的IP
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新塘的USB驱动层出现了问题.状态机处理没考虑好.
ST声称他的USB库是经过了USB IF认证的,不知道新塘以后会不会去过认证
能用的USB的设备不一定能过USB IF的认证.
Windows对USB的标准执行不严格,所以很多时候能用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建议不用新塘的USB库,用裸奔的方式

网友T:
据酒鬼说,新唐USB的IP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S:
楼上猜测不对,我使用过芯唐的库,后来,有从新写了usb部分程序,结果是一样滴。如果是驱动问题,不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我现在有95%以上的把握是芯片的问题,同样的程序仅仅是io更换下,在48脚的芯片上测试,没有此种问题。

    另外,100脚芯片出现问题也是在5v状态下,3.3v 也不出问题。

网友U:
哇。。。。。好多强人呀。。。。

网友V:
用nxp的飘过.

网友A:
也许是你用的BSP包的API的缘故。我知道酒鬼做的新唐 M0的仿真下载烧录器NU-LINK就是用NUC120RE3AN及HID的。非常稳定 可靠。非常好用。

网友W:
胡扯吧 什么这好那好  胡吹用在PLC上  台湾厂家的东西一般都比欧镁次很多   就酸是匠人 和所谓的大虾门  也没必要胡吹 还说为了学USB才用MO  才是狗屁呢  有USB的ARM7 COTEX M3 一大堆  说的振振有词的  不知道是不是丢死人   没必要为了说他好就牵强附会来说   做技术的人要讲实话  要实事求是  真是难为那些大虾门了  绝对是高铁的一套水准

网友X:
感觉67楼的,最大可能是电源问题,仔细的先排除一下。
另外,没有用过120的人路过,因为偶做的产品差一个内置温度传感器。

看到现在,发现只有楼上的被九哥的语气激怒了,欠和谐啊。

网友Y:
讨论的很经典 学习了

网友Z:
好深奥啊

网友AA:
和欧美的比确实差个档次。。可是价格不也差个档次么

网友S:
上面我已说过,注意是100脚的芯片有问题,另外,所有的例子都是hid 中断模式的,而且,是不停的往pc发数据包的,即使丢了几包数据,不影响‘M0的仿真下载烧录器NU-LINK“的功能,具体,大家可以测试。要测试100的芯片,电源电源一定要在芯片加到5v,不要通过usb供电中间加个二极管,这样,就不够5v,否则,测试没有意义,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问题,你只会怀疑我瞎掰。

网友S:
我想既然宣传能够支持5.5v,我有时间就加到5.5v测试,这个应该与电压有关系的。我希望是我出问题了,这样,我这个项目还能进行下去,要不,白白的花了2个月时间,就浪费掉了

网友AB:
过来学习霸气,看到Lz面试的第一家公司,想到我老家隔壁家那哥们在上海的sim总部已经几年了...

网友AC:
唉,感觉同价位的120和STM32比,还是没有价格优势!

网友AC:
说错了,是性能优势

网友AD:
此贴甚好

网友S:
今天我新的板子到了使用48脚芯片,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程序,仅仅io口变动。目前,测试的结果没有发现问题。 因此,我对100脚芯片(NUC120ve3)?98%以上的把握有问题的。

    如果,这里有芯唐的人,麻烦下,能不能提供最新的100脚芯片(NUC120ve3)?我测试下。要最新的版本。如果,此芯片如果,一直是老版本,就不用了,谢谢!

网友J:
可以贴下IN函数如何实现的?
--- 猜想,是不是要等到SPI某种数据再发送?因为怕是SPI连接设备的电压问题。
比如两个设备都是3.3V, 工作的很好。
一个SPI是3.3V, 一个SPI是5V, 两者可以正常通讯吗?没试过。

网友S:
const U8 HID_ReportDescriptor[] = {
#if 1
#if 1
            0x06, 0x00, 0xff,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1,                    // USAGE (Vendor Usage 1)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 0xff, 0x00,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85, 0x01,                    //   REPORT_ID (1)
            0x95, 0x0f,                    //   REPORT_COUNT (7)
            0x09, 0x00,                    //   USAGE (Undefined)
            0xb2, 0x02, 0x01,              //   FEATURE (Data,Var,Abs,Buf)

            0x85, 0x02,                    //   REPORT_ID (2)
            0x95, 0x3f,                    //   REPORT_COUNT (63)
            0x09, 0x00,                    //   USAGE (Undefined)
            0xb2, 0x02, 0x01,              //   FEATURE (Data,Var,Abs,Buf)

            0x85, 0x03,                    //   REPORT_ID (3)
            0x95, 0x7f,                    //   REPORT_COUNT (31)
            0x09, 0x00,                    //   USAGE (Undefined)
            0xb2, 0x02, 0x01,              //   FEATURE (Data,Var,Abs,Buf)

            0x85, 0x04,                    //   REPORT_ID (4)
            0x95, 0x1f,                    //   REPORT_COUNT (15)
            0x09, 0x00,                    //   USAGE (Undefined)
            0xb2, 0x02, 0x01,              //   FEATURE (Data,Var,Abs,Buf)

            0xc0                           // END_COLLECTION

#else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0, // USAGE (0)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1)
        0x29, 0x08, //     USAGE_MAXIMUM (8)
        0x95, USB_MAX_PACKET0, //     REPORT_COUNT (8)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1)
        0x29, 0x08, //     USAGE_MAXIMUM (8)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endif
#else
  HID_UsagePageVendor( 0x00                     ),
  HID_Usage          ( 0x01                     ),
  HID_Collection     ( HID_Application          ),
    HID_LogicalMin   ( 0                        ),  /* value range: 0 - 0xFF */
    HID_LogicalMaxS  ( 0xFF                     ),
    HID_ReportSize   ( 8                        ),  /* 8 bits */
    HID_ReportCount  ( HID_INPUT_REPORT_BYTES   ),
    HID_Usage        ( 0x01                     ),
    HID_Input        ( HID_Data | HID_Variable | HID_Absolute ),
    HID_ReportCount  ( HID_OUTPUT_REPORT_BYTES  ),
    HID_Usage        ( 0x01                     ),
    HID_Output       ( HID_Data | HID_Variable | HID_Absolute ),
    HID_ReportCount  ( HID_FEATURE_REPORT_BYTES ),
    HID_Usage        ( 0x01                     ),
    HID_Feature      ( HID_Data | HID_Variable | HID_Absolute ),
  HID_EndCollection,
#endif
};

void Hid_GetFeature(void)
{
    int  i=0;

    if(ReportID == 1)
    {
        WordsCpy(EP0Buf, (void*)GetHidBuffer, 8);
    }
    else if(ReportID==3)
    {
#if 1
        for(i=0;i<128;i++)
        {
            if(run.fun == USBPRG_FALSH)
            {
                EP0Buf[i] = pw.fpRead(wrt.address);
            }
            else if(run.fun == USBPRG_EEPROM)
            {
                EP0Buf[i] = pw.fpReadE(wrt.address);
            }
            wrt.address++;
        }
#endif
//        WordsCpy(EP0Buf, (void*)GetHidBuffer, 128);

    }else if(ReportID==2)
    {
        for(i=0;i<64;i++)
        {
            if(run.fun == USBPRG_FALSH)
            {
                EP0Buf[i] = pw.fpRead(wrt.address);
            }
            else if(run.fun == USBPRG_EEPROM)
            {
                EP0Buf[i] = pw.fpReadE(wrt.address);
            }
            wrt.address++;
        }

    }
}

网友S:
你的怀疑,应该是没道理的,spi的电压与nuc的电压是一样的。实质都是usb口提供的。3.3的有1117 ,我做了很多年的isp工具这块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网友S:
现在,我已决定,将那个案子放弃了,只是,这个问题比较揪心,所以,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E:
我看不懂

网友AE:
奖励裤子一条

网友AF:
远离51,珍惜时光。。。

网友AG(2011-09-22):
匠人,我挺你,我认为你说的更实用!当然大叔对技术的钻研值得钦佩!

网友AH:
学习了  多一些这样子的讨论 我们菜鸟能学到不少东西 呵呵

网友AI:
俺也过来学习的

网友AJ(2011-11-14):
大家都太吹嘘了
根本没说到实处
匠人的问题也没人能回答,只是一个劲儿说这IC多么多么好
说的也只是些功能,有这些功能的IC市面上一大把,凭什么你新塘就比其它的NB也没人能回答出来。
而且扯了那么多,IC最最重要的一点,运行稳定!没人提过,功能再NB一个EMC的问题直接就让你挂掉呢?
现在最基本的行业内众人皆知的情况是:欧美IC是NO.1,其次是日本,台湾排在后面是肯定的,只是相对来说价格便宜,9哥说的话真让人无语了。
请大家说真话吧。
当然新唐这个助学板的活动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有助于大家学习ARM。

网友A: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这些都是网上的说法,只能用了才知道。

网友AK:
不管孰是孰非,在这里还是学到很多的,慢慢学习M0喽

网友AL:
回复 网友E:
九哥说的太好了!!!精辟呀!!!强烈顶!!!!

网友AM(2011-12-30):
此贴拜读未完. 作下标记.

网友AM:
说错了,是性能优势

不知道新唐这颗料比STM32在性能上好在何处.哪位达人说说吧

网友AM:
扯了那么多,IC最最重要的一点,运行稳定!没人提过,功能再NB一个EMC的问题直接就让你挂掉呢?

是啊是啊,谁来说说新唐M052的EMI怎么样,打磁电机时能过几圈.(前几天才注意到对有些产品,对EMC非常重要)

网友A:
好像还有人顶起呀。

网友AN:
匠人前面说的话都很实在,后面的话感觉明显有点妥协!
九哥作为论坛里的前辈,大家都很尊重您,但是您现在是NUC代理,讨论NUC产品的性能,性价比等,的时候,希望您能规避一下,或说的中性一点!
本人对NUC的M0不是很熟悉,只是看过NUC的PDF和在NUC140的开发板上,试验过出USB和CAN外的大部分外设功能!
NUC的亮点很多,比如宽电压(个人感觉这个优势很大),UART缓冲区,等等很多
再说说NUC的缺点(其实不是很重要的缺点),RTC是**肋,SRAM太小,PS2用不上,这些都没什么关系,不用就是了!
对我来说NUC的UART口太少,就2/3个,现在8位机大多都就2个UART了,其他公司M3,UART有的有5/6/8个等,(当然这点只是对我来说有点少,对其他大部分网友来说,可能已经足够多了)!
最重要的就是NUC对其他M3的性片来说,没有很大的性能优势下,价格优势也不大!当然如果在NUC的大力推广下,销量大了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价格优势!

网友AN:
再说说个人希望用的理想的芯片(当然只是理想,现实是大家应用的领域不一样,对芯片的期望也不一样)
高稳定性,宽电压,外设稍微多点(跟STM32的差不多就行了),外设实用点/简单点(例如:UART大部分多就是用TX/RX做8位异步串口通讯,什么同步模式或着5/6/7/8位模式等,大可不必,当然UART兼容SPI还是不错的,SPI毕竟应用挺广的,如果外设8个UART/SPI,就不必要再用专门的SPI了)
画PCB简单点方面:内置振荡器全温(工业或商业)1%以内的精度(这点NUC做到了),VCC和GND引脚尽量少点!IO大电流等

网友AN:
前面那么多人说NUC如何好的,简单点,拿NUC的和STM32的来做下全部的性能比,比较

网友AN:
当然我并没有觉得STM32的性价比就比NUC的好,
我感觉各有各的优势吧!

网友AN:
NUC的和STM32的来做下全部的性价比,比较

网友AO:
其实说稳定性,要看芯片的应用范围,
一般最稳定的是军规,工规也不错,
最差是民用消费类,质量差距就大了。
国内有些厂商的芯片,的确勉强只能民用,拉低了所在地区的印象分。

靠地域划分的稳定性,是不怎么靠谱的。
任何地方都有优等生和差生。
NUC满足军规?工规?还是民用?

网友AN:
LS朋友,我没有说NUC的稳定不好啊,
我没有在产品里应用过NUC,我没资格评价NUC的稳定性,同时我相信华帮的产品,稳定性应该靠的住!

网友AM:
LS朋友,我没有说NUC的稳定不好

谁知道NUC有在汽车,摩托车上用的吗

网友AP(2012-02-20):
供应新唐Cortex-M0NUC100NUC120,新唐代理商,NUC130NUC140,新唐科技推出以ARM  Cortex-M0为核心的32位微控制器-NuMicro  家族。该家族采用ARM公司最新发布的最小型;最低功耗;低闸数;精简程序代码特性的Cortex-M0处理器,内建各种模拟与混合讯号组件,以及多种高速通讯能力器件,执行效能约传统805172倍,基于Keil开发环境下,客户很容易从8051升级至NuMicro  家族,新唐科技将以8位价位提供32位效能微控制器,来创造客户产品价值。
NUC1xx系列包括:
NUC100/  NUC120/NUC130/NUC140,NUC100
产品编号
      Flash    SRAM  UART  SPI/SSI  I2C  USB  I2S  PWM      ADC        package
NUC100LE3AN  128K      16K      2        1            2      -      1      6    8x12-bit    LQFP48
NUC100LD3AN  64K        16K      2        1            2      -      1      6    8x12-bit    LQFP48
NUC100RE3AN  128K      16K      3        2            2      -      1      6    8x12-bit    LQFP64
NUC100RD3AN  64K        16K      3        2            2      -      1      6    8x12-bit    LQFP64
NUC100VE3AN  128K      16K      3        4            2      -      1      8    8x12-bit    LQFP100
NUC100VD3AN  64K        16K      3        4            2      -      1      8    8x12-bit    LQFP100
NUC100VD2AN  64K        8K        3        4            2      -      1      8    8x12-bit    LQFP100
NUC100LD2AN  64K        8K        2        1            2      -      1      4    8x12-bit    LQFP48
NUC100LD1AN  64K        4K        2        1            2      -      1      4    8x12-bit    LQFP48
NUC100LC1AN  32K        4K        2        1            2      -      1      4    8x12-bit    LQFP48
NUC100RD2AN  64K        8K        2        2            2      -      1      4    8x12-bit    LQFP64
NUC100RD1AN  64K        4K        2        2            2      -      1      4    8x12-bit    LQFP64
NUC100RC1AN  32K        4K        2        2            2      -      1      4    8x12-bit    LQFP64
NUC100  Cortex-M0内核系列最高可运行至50MHz外部时钟,内建32K/64K/128K字节的Flash存储器,4K/8K/16K字节内建SRAM。并内建有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RTCPDMAUARTSPI/SSPI2C,  I2S  ,  PWM  Timer,  GPIO,  12ADC,模拟比较器,低电压复位和欠压检测功能。

NUC120系列具有NUC100系列所有的功能,并内建多出:  USB    2.0  FS设备

NUC130系列具有NUC100系列所有的功能,并内建多出:LIN,  CAN模块

NUC140系列具有NUC100系列所有的功能,并内建多出:LIN,  CAN,  USB  2.0模块

新唐一级代理商:深圳威凯特科曾昭锦

=========================================================
深圳市威凯特科技有限公司   Victor ShengZheng Technology Co.,Ltd.
Sales: 曾昭锦

Tel:86-0755-61392398  61392309 转829         Fax:0755-61392390
Mobile:18902466469
                                     E-mail: zengzhaojinic@163.com
QQ: 604146780                                                        MSN:  zengzhaojinic@hotmail.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鼎城国际大厦2508
Web:
http://www.victor-i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