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尝试用STM8做数字示波器,求思路————

楼主(2011-08-10):
本人新手,大二升大三,刚学了一个学期的单片机课,学的是STM8,现在想用STM8做个简易的数字示波器,能粗略显示波形即可,用12864显示。

本人思路如下:
模拟信号输入——AD转换,得到数据——处理数据,得到波形——12864显示

现在想请教各位的是,怎样将AD转换后的数据处理成相应的波形,思路是怎样?

先谢各位。。

网友A:
思路没有,死路一条

网友B:
大二升大三?在数学课中你学过曲线拟合吗?

楼主:
回楼上,没有。。

楼主:
思路没有,死路一条
引用 网友A:
给条你认为可行的生路。。

网友A:
至少也得上个stm32,呵呵

网友C:
不要求很高的带宽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

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2个采样缓冲区切换,主程序将采样点用画直线的方法在LCD上画出来,就可以看到波形。以前我试验过能看到低频的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等。

不过难度在于模拟部分和精度,要做好需要大量时间,而且因为AD采样率的限制实用意义不大。

楼主:
谢楼上,回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