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STM8做数字示波器,求思路————

楼主(2011-08-10):
本人新手,大二升大三,刚学了一个学期的单片机课,学的是STM8,现在想用STM8做个简易的数字示波器,能粗略显示波形即可,用12864显示。

本人思路如下:
模拟信号输入——AD转换,得到数据——处理数据,得到波形——12864显示

现在想请教各位的是,怎样将AD转换后的数据处理成相应的波形,思路是怎样?

先谢各位。。

网友A:
这个还真有难度啊,用12864做波形显示,就相当与把照片格式的文字在WORD中编辑一样。

楼主:
楼上给个建议,用什么显示?

网友B:
光显示波形,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点一点的显示,或者把前后2点连一直线,会LCD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的硬件电路设计好了没?(电压衰减电路,过压保护电路,温漂抑制电路等等)

网友D:
建立一个坐标系,然后描点连线。

网友E:
12864的分辨力有点困难。

楼主:
楼主的硬件电路设计好了没?(电压衰减电路,过压保护电路,温漂抑制电路等等)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

网友C:
不是太复杂,是你不敢挑战,相信自己,多查查资料会成功的,等那些都做好后你的水平又会提高一截的。

等我的小车玩完后我也想DIY个基于labview的示波器玩玩。

网友F:
楼主你好  我也在弄 我先定义了 一个二维数组 其它后面还在想

网友G:
先定义一个足够用的缓冲,就128点吧,一对一好做;通过设定AD采样频率和人为的“丢”数据得到你所需的采样率,等某时刻满足触发条件,就开始连续AD,将结果保存到缓冲之中;缓冲存满后结束AD;
之后就是画线了,X轴一对一,Y轴一对一画点,或相邻数据画线(用于放大场合);低速模式直接采集后画点就好了;

网友H:
这个我觉得出来的效果会很差吧,毕竟10位AD那个速度-

网友I:
stm8 AD速度还行,就是12864能跟上吗

网友F:
我用51出来了: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课堂学的有点虚浮,现在要重新研究一番,现在还在看AD的,路还挺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暂时不要求那么高了,做出来就成,哪怕刷新速度慢点

网友J:
12864联点成线,我曾经也用来显示控制曲线,效果还不错.们大二就有学单片机真好啊,我没学单片机之前是颓废了十几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