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驱动烧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如图:
 我加了采样电阻在s极后,正反工作几分钟后mos管就坏了。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电路存在什么缺陷?

楼主:
补充一点:不是烧坏,而是gs短路了。

网友A:
是不是电动机的反峰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B:
先关闭驱动,延时,切换继电器,开驱动。
否则直接切换继电器,尖峰电压很高的。瞬间电流也很大的。

楼主:
是的,如楼上有位所言,是正反转电流过大的原因。但有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它对gs的影响呢?

网友C:
问题应是3L所说,IRF540 VDSS = 100V。
马达电源是60V,也就是说马达的最高反对电动势接近60V,就算它58V,反转时58V叠加到60V电源上就有118V,这就超过了VDSS=100V,MOS管当然会坏啦。
耐压最好选200V,或者就用4L所说的方法,等马达停转后再改变继电器输出。

楼主:
通过这几天的试验,发现主要是Vgs的电压在反转时因取样电阻的存在而过高,造成G-S这间短路。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来防止这种现象?

网友C:
通过这几天的试验,发现主要是Vgs的电压在反转时因取样电阻的存在而过高,造成G-S这间短路。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来防止这种现象?
引用 楼主:

不大可能!你能在R9上看到多少的负电压?
我趋向于能为是MOS耐压不够引起的,对MOS管的击穿特性不了解,但是看MOS管的结构来说,GS能发生击穿,DG也能发生击穿的。
你能否测试,把VCC电压降到50V是否还会发生击穿MOS管?

网友D:
电机工作电压,电流参数交代清楚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MOS管的死区,如果同时开一个,和关一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两个管子都是导通的瞬间

网友F:
楼主用的MOS管耐压载流能力都不够,而且电路最好换成H桥来驱动。

网友G:
在gs间并一个二极管,有可能是由于电机的工作时候在地上产生了反向电压过高.造成gs击穿.一般的MOS的GS挺脆弱的.尤其是在不带电的情况了,容易被静电损坏.

楼主:
我把负载电压降到了24v,它还是会把gs击穿。我先试下在gs间并个稳压二极管再说。

网友C:
LZ的话里是隐含不加R29时正反转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H:
除反峰电压的影响外,栅原回路的分布电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线路过长或过细)。
1、mos管漏极对电源并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容量要足够),这是带感性负载时必须的,不管管子是否由于这个原因损坏的。
2、那个10K电阻直接并在GS之间,越近越好。
3、原极电阻最好选用无感电阻。
4、MOS管栅极串一个电阻以减小dv/dt,阻值视开关频率而定,通常情况下50-100欧就可以了,如果开关频率很低即使1K也没有问题。

网友C:
ls,是的
引用 楼主:

所以MOS电流不够这一条应该可以排除。

楼主:
所以MOS电流不够这一条应该可以排除。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还做了另一个试验,就是R29完全短路,但R176没有取消,同样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I:
栅极和源级间加稳压管

楼主:
栅极和源级间加稳压管
引用 网友I:

做过试验,但它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mos管不输出。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有输出无关断。

网友C:
检查D61(FR305)坏了没有。

楼主:
12V的电压直接加到G极,不损坏才怪。冲击十下,足够击穿GS的了。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栅极没有串一个限流电阻。
至于反峰电压,LZ加了RC吸收应该问题不大。 ...
引用 网友J:

我在栅极串了个100欧姆的电阻,现正实验中。

楼主:
检查D61(FR305)坏了没有。
引用 网友C:

D61没有坏。

网友K:
楼主, 晶体管 驱动 感性 负载 需要加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