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输出模式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我想问下,在STM32中,GPIO的输出模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下面的这个enum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

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含义,求教!!

网友A:
GPIO_Mode_AIN 0x00 模拟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 0x04 悬空输入
GPIO_Mode_IPD 0x28 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0x48 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OD 0x14 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PP 0x10 推挽输出
GPIO_Mode_AF_OD 0x1c 开漏复用
GPIO_Mode_AF_PP 0x18 推挽复用

楼主:
去看看GPIO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