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GPIO输入模式差别的讨论。。。

楼主(2011-08-10):
在STM32中端口配置输入模式有: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浮空输入,模拟输入。
所谓上拉输入就是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默认的输入是高电平。
同理下拉输入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默认为低电平。
然而,对于浮空输入,是不是在没有输入信号时默认的输入信号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低电平?这里我表示很疑惑,下图就是开发板上的接口图。对上拉输入模式,我验证过啦,说明确实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确实默认的是输入高电平。程序代码如2图:但是如果我把输入模式改成浮空输入的话,灯是可以控制,但切换按键的时候明显有个余晖,甚至有个灯始终亮着。。。我搞不懂浮空输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设置为浮空输入?在没有输入信号时默认输入是不是有个随机性啊?望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看图学字

网友B:
看GPIO口里面的寄存器吧,关于这个我以前也迷惑过,把寄存器好好看看才行,呵呵

网友C(2013-12-27):
看寄存器智能明白怎么配置,实际应用时用那种方式还是不知道啊

网友D:
应该认为浮空输入是数字电路中的高阻态输入

网友D:
浮空输入对外部的低电平没有作用的(至少说不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