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1-08-10):
发现在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上_DINT()函数,根本就不起取消中断使能的作用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吧那就

楼主:
还有加上_BIC_SR(LPM0_bits);也起不到唤醒CPU的作用

网友B:
你要在中断那个程序里,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C:
楼主能具体描述一下你的工作过程吗?

网友B:
lpm0低功耗模式是关了cpu和mclk控制的模块

网友C:
同意4楼,
如果从低功耗模式进入中断,
那么一般中断程序里需要有退出低功耗模式的语句。

网友D:
是啊,所以你唤醒的时候要退出

网友E:
430的中断,没有优先级的。

网友F:
430默认设置不能中断嵌套,其实现方式是在进入中断之前取消总中断使能,再在退出中断的时候打开总中断使能。

网友G:
只能在非中断服务程序中取消中断使能,且该非中断服务程序不能通过中断服务程序调用

网友H:
怀疑是楼主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