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设计?

楼主(2011-08-10):
信号输入大约在0.9V---2.5V
输入信号初值并不是死的,0.8--1.2V都有可能
相让运放输出在5V以内,当然0--5就更好

想设计成一个调零点一个调辐值的电路,这样调试就方便了,只调二个点

网友A:
一个求和电路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这个顶上楼吧

网友C:
没看明白 你想干嘛  额……

网友D:
也没看明白你想干嘛
不放大或只放大两倍以内不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E:
...没有看明白...还是把原题拿上来吧!

网友F:
没有明白意思

楼主:
就是传感器出是0.9--2.5V

这个0.9V并不一定就是0.9V,这和传感器有关,也有可能1V 也有可能0.8V

2.5也一定是就是2.5,有的传感器达不到

所以想做个运放,可以实现调零点,不管是0.8 0.9 1.1  1.2什么的,都可以使它经过运放输出不0V

再实现一个调幅值,不管是2V 2.5V 1.8V什么的 都可以经过调整,调到5V

这样就可以实现,不管传感器本身误差是多少,都可以用二个电位器,一个调0,一个调幅,使运放输出在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