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X20106A的编码解码方法

楼主(2011-08-10):
想制作一个激光通信的装置,将激光信号调制在38KHz载波上,用串口发送。接收端准备用CX20106A进行解码,但它的输出信号在有载波时输出负脉冲信号,而不是低电平,无法直接送入到单片机串口进行处理,是否有什么好的编码解码发式或者后级处理电路可以达到发送和接收端都能够用串口完成这一要求。

楼主:
求回复,求结贴啊

网友A:
但它的输出信号在有载波时输出负脉冲信号,而不是低电平
**********************
这就是它的正确功能。
另外,负脉冲信号不是低电平吗?
晕!

网友B:
负脉冲转换下不是还可以变成正的,然后再送入中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