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稳压电路】如何选择元件?

楼主(2011-08-10):
如图所示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假设输入电压最高是16V,Q3、ZD1应该选择满足什么条件的元件?R7应该取多大的值?
多谢!

网友A:
主要看你输出电流是多大。
R7、ZD1构成一个最简单的稳压器,其输出不能大于R1提供的电流。
Q3接成射随,可以认为有电流放大作用,因此若输出100mA,放大倍数50,那么该三极管就要吸收2mA。
假设ZD1选择5mA最小电流的,那么R1就要提供7mA的电流,因此R7=(16-10)/7m=857欧,选820欧或更小一些。
最后,要核算一下ZD1和Q3的功率,例如Q3的功率最大为100mA×6V=0.6W,按照这个选择有余量的管子,当然还有耐压、放大倍数等。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另外注意调整管的功耗如果较大的话,必须加适当的散热器,另外在稳压管上并联个100uF的电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