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积分A/D电路

楼主:
那位师傅帮帮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两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9~%)FATUSO[J89CZ%JAGZDM.jpg (94.66 KB )

网友A(2011-08-10):
我看过很多双积分的ADC的电路,这个还真没看懂,特别是右边那个OP07. 什么书上的电路,可能就是错的。

网友B:
电路倒是没有错,不过在今天可以说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作学习材料的价值。
双积分A/D芯片很便宜,而且往往设计好了与CPU的接口,CPU只要读数即可。这个电路,CPU要另用一个时钟,对时钟进行计数,还要控制模拟开关转换,软件比较麻烦,占用片内资源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