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光耦3052大比例损坏的原因(还没通过电就已击穿)

楼主(2011-08-10):
如题,刚加工好的板子,通电试了十来块,发现好多不良,是插件光耦3052输出端击穿了,直接用万用表量,用测量二极管导通电压的那个档量的,显示0.6V左右,换个方向就大于0.6。

直接把还没有通过电的板子拿出来测量,发现大概30%的光耦都已击穿的。从板子上拆下来测也一样,都没通过电,说明和我电路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么来料就是坏的,要么就是加工过程中损坏的。刚好买来的这一批材料全都用光焊在板子上了,无法区分到底是哪种原因。

联系了材料厂家,他说有可能是浸焊的时间过长,超过3秒就有可能汤坏光耦。

请问,各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一般不会,是来料不良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