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开关特性

楼主(2011-08-10):
MOS管的开关特性

MOS管的开关特性

一、静态特性

MOS管作为开关元件,同样是工作在截止或导通两种状态。由于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所以主要由栅源电压uGS决定其工作状态。

图3.8(a)为由NMOS增强型管构成的开关电路。

图3.8 NMOS管构成的开关电路其等效电路

工作特性如下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截止区,漏源电流iDS基本为0,输出电压uDSUDD,MOS管处于"断开"状态,其等效电路如图3.8(b)所示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导通区,漏源电流iDS=UDD/(RD+rDS)。其中,rDS为MOS管导通时的漏源电阻。输出电压UDS=UDD·rDS/(RD+rDS),如果rDS<<RD,uDS0V,MOS管处于"接通"状态,其等效电路如图3.8(c)所示。

二、动态特性

MOS管在导通与截止两种状态发生转换时同样存在过渡过程,但其动态特性主要取决于与电路有关的杂散电容充、放电所需的时间,而管子本身导通和截止时电荷积累和消散的时间是很小的。图3.9(a)和(b)分别给出了一个NMOS管组成的电路及其动态特性示意图。

                                          图3.9 NMOS管动态特性示意图

当输入电压ui由高变低,MOS管由导通状态转换为截止状态时,电源UDD通过RD向杂散电容CL充电,充电时间常数τ1=RDCL所以,输出电压uo要通过一定延时才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当输入电压ui由低变高,MOS管由截止状态转换为导通状态时,杂散电容CL上的电荷通过rDS进行放电,其放电时间常数τ2rDSCL可见,输出电压Uo也要经过一定延时才能转变成低电平。但因为rDSRD小得多,所以,由截止到导通的转换时间比由导通到截止的转换时间要短

由于MOS管导通时的漏源电阻rDS比晶体三极管的饱和电阻rCES要大得多,漏极外接电阻RD也比晶体管集电极电阻RC大,所以,MOS管的充、放电时间较长,使MOS管的开关速度比晶体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低。不过,在CMOS电路中,由于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都是低阻电路,因此,其充、放电过程都比较快,从而使CMOS电路有较高的开关速度。
这个对测信号,选电路有用啊

楼主:
这挺重要,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网友A:
说的好啊

网友B:
正好赶上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除了选择小的输出输入电容的原件,还有什么办法能改善开关波形的延时?

网友D:
其实很多场合MOS工作在线性区的,例如恒流源、恒流负载以及与运放配合做电流驱动等等

网友E(2012-07-26):
发在这里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