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读取io口状态并通过串口发送该怎样写

楼主(2011-08-10):
如题所示,就是想读到p0,p2口的状态,输出十六进制到串口,发送到电脑上面
谢谢

网友A:
发送到电脑上面

网友B:
楼主,这事好办!  51单片机是8位的, 而你要传输的是16位的,  串口每次送出8-9位 再加上起始位 停止位校验位,  所以 你得分两次 送出去, 接收后 再合并即可!

网友C:
这太简单。没要求的话,10行代码估计搞定。有点要求的话。。。。。那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