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正负12v的电源不知道有几种方案?

楼主(2011-08-10):
想做个正负12幅的电源不知道有几种方案?可以提供下资料吗?谢谢了哈!

网友A:
用7812,和7912就搞定了!

网友B:
太多了,你给定的条件太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是给定一个+20v的,要输出正负12v的,可以给下原理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是给定一个+20v的,要输出正负12v的,可以给下原理图吗?对功率没什么要求,可以给几个方案吗?

网友C:
太简单啦!

网友D:
如果电压不是很精确的话就用7812,7912.

网友E:
方案很多,看你的要求,要求高图方便 就买模块

网友F:
6楼正解,对的,BM34063可以做到

网友G:
7812、7912再加几个电容就可以搞定,成本在10元以内

网友H:
买模块是正解。

网友I(2011-09-16):
用电阻分压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J:
就你给的这些条件 还对功率不限制 估计方案多到没有人能够数的清了~~~

网友K:
7812、7912再加几个电容就可以搞定,成本在10元以内的异型紫铜

网友L(2012-02-11):
给个隔离的方案:TPS40210 设计的18V…60Vin  +/-12V输出, 13W

http://www.ti.com/tool/pmp5666.1

http://www.ti.com/lit/ml/slur635/slur63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