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LED驱动请求指点

楼主(2011-08-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考虑5只LED串联成一组,一共8组,每组用三极管恒流方式驱动,电源24V。
或者,能找到电压更高一些的电源的话,可以8个1组、5组,优势是组数少,但较高的电压的电源可能得来不易。

所谓三极管恒流,就是如下:

其中I就是电源串联LED后接上去,两个三极管均为硅管,左边的Q1可以用小功率的,右边的Q2要用中功率的,R1可以用6.2欧,R2左端接单片机的0-5V控制。如果能找到较高放大倍数的Q2(200倍),那么R2可以用5k,那样一个端口可以驱动4到5组,否则要用更多端口。Q2用达林顿管也可以(但Q1仍然用单管),那样R2用20k,全部驱动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的兄弟,怪我没说清楚,LED是单个独立控制,不是同时控制的,谢谢。

网友A:
如果单独控制,那LED电源用5V即可,串入个15欧、1/2W电阻,用三极管驱动,三极管用9013即可,基极串入2k电阻用0-5V控制。
至于控制,40个IO口显然太多了,可以采用串-并转换,例如用5个74HC164,每个占用2个I/O,加上一个共用的Reset,共计11个端口。

网友B:
动态扫描驱动
6+7个IO或5+8个IO

网友C:
根据用途,电路可简单可复杂

网友D(2014-01-11):
如果你要求独立控制的话可以用UCS2912  TM 1812 这些IC+9013驱起来就好了;  外控你加一个MCU

网友E:
100mA有点大,三极管有压降,将电压提高点用ULN2003,用595串转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