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汇编指令表的opcode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0):
如下图,红线部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opcodes:操作码
CPU指令一般肯定有操作码,有的指令还有操作数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表格里面的19bb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表格里面的19bb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2楼不是说了吗?  操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