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变量i可以达到10,却进不了if语句块,急急急!!!

楼主(2011-08-10):
//利用定时/计数器T0从P1.0输出周期为1s的方波,让发光二极管以1HZ闪烁,设晶振频率为12MHz。。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0;

sbit LED=P1^1;
void main()
{
    uint i=0;
    EA=1;                    //开总中断
    ET0=1;                    //中断使能定时器0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
    TR0=1;                    //启动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ED=0;
    while(1)
    {
        if(i==10)
        {
            i=0;
            LED=~LED;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

网友A:
两个i是同一个么?谭浩强害人啊,一写程序到处都是i、j

网友B:
一个是全局变量i,一个是局部变量i。把main里面的i变量声明删除即可。

网友C:
i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每次都把无固定意义的循环控制变量叫i。

网友D:
两个i是同一个么?谭浩强害人啊,一写程序到处都是i、j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郭天祥教出来的,不关谭浩强事。
没事,先这样用着,以后知识丰富了自然知道改变的。

网友E:
在这个程序里主函数的i可以变成10吗

网友F:
变不了,这是变量的作用域问题

网友G:
有些编程的基本问题还没有概念,不出问题的概念和中500W的机会差不多

网友H:
uint i=0;  <----把这个去掉。
EA=1;

网友I:
而且,8位单片,没事干别老是uint。除非必须用。。。。

网友J:
volatile uint i=0;

网友K:
应该不至于有问题吧。。有时候我也这么直接用
是否关系有优化的问题

网友L:
呵呵,此i非彼i。

网友M:
main 里面的i 与time0里面的i不一样

把main里面的 uint i=0;  去掉就可以了

翻翻书或直接网上搜索,查查“作用域”就明白了

网友K:
main 里面的i 与time0里面的i不一样

把main里面的 uint i=0;  去掉就可以了

翻翻书或直接网上搜索,查查“作用域”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M:

对。。之前没看到main里面的定义

网友N:
哈哈 又见谭老师的徒弟了

网友O:
恩 编程中一定要注意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 最好不要用相同的名称~~

网友P:
郭天祥喜欢用这个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网友Q:
两个不是一个 i

网友R:
这么多热心观众,呵呵,楼主应该明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专业之言,小弟顿悟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