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络接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10):
(无正文)

网友A:
ESD泄放回路。

楼主:
只加电阻或只加电容或什么都不加直接对机壳呢

网友A:
那是安规的要求,电容用于隔离人体,否则要求外壳必须可靠接大地。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这个电容怎么就隔离人体了,请教!

网友B:
转:
1.防静电说法,我分析了一下,当地上有ESD的时候,如果 没有这个高压电容,他会直接串到RJ45端的 RX TX上,这样就不妙了,事实上 这个电容对ESD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ESD是NS级的。

2. 防雷说,当RJ45上的45 78端子上 有过压的时候,如果是普通电容,75OHM 和电容都可能爆掉,用了高压电容,就好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