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批量生产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给ARM 下程序的?

楼主(2011-08-10):
工厂批量生产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给ARM 下程序的?

网友A:
生产回来后烧写的,顺便进行测试

网友B:
还不是和平时烧程序一样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C:
编程器批量烧写.然后再焊接.

网友D:
只能一个一个烧录了,不然你不能保证ok~反正也是需要测试的.

网友E:
必须一个一个烧写,程序内有DS1820加密算法,一个芯片对应一个程序。,每个程序内都有唯一的ID,即使读出来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