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除弱信号放大时的同频干扰?

楼主(2011-08-10):
在进行光信号检测时,采用了38K载波,需要对该微弱信号进行大增益选频放大(增益大于60dB),但采用多重反馈的带通滤波器后,对带内的噪声也同样被放大了,导致没有信号输入时放大滤波的输出端也有比较大的38K信号。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无信号输入时输出端的噪声信号,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吗?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才好回答。如果问题太笼统只好建议楼主看看抗干扰方面的书了。

楼主:
2# xmar 系统一共有发射和接收两个部分,发射端通过激光头发送38K的方波,接收端用硅光电池进行接收,将电压信号用多重反馈型带通滤波器对38KHz信号进行选频放大800倍。但当没有发射信号时,或者说将接收端的输入接地,在输出端仍可以看到40mV的38K左右的干扰(折合到输入端即为50uV),这些干扰信号应该是将运放本身带来的噪声中的38K附近的带内干扰放大了,这种噪声是否有办法避免或减小

网友B:
没有发射和输入短路理解会不一样的。
没有发射可能接受的光敏器件有暗电流或者是其他干扰光。
如果是输入短路还有,应该说明你电路有问题,例如运放偏置电流引起

楼主:
4# wangjunjun2005 现在可以保证没有发射和输入短路情况差异很小。主要问题就是带通滤波器。由于滤波的的Q值很高,而且增益很大,会将运放本身的噪声谱中的38K左右的带内噪声滤出,放大,这个问题的确比较矛盾,有用信号和噪声是同频的,而在输入短路时是不希望输出端有38K左右噪声输出的,这个矛盾可以解决吗?

网友A:
1. 提高接收硅光电池的接收灵敏度。
2. 降低38k有源带通放大器的增益。
3. 提高接收放大器信噪比。
4. 38K数字信号使用纠错编码。

网友C:
应该用无源窄带滤波器,带宽100Hz左右,阻带衰减大于60dB应可行.有源自身噪声干扰或其它因素较多

楼主:
7# freq 无源滤波器确实可以减小噪声,但是由于会有衰减,还是需要放大,放大过程中的噪声还是难以避免啊,而且滤波器带来的衰减还得靠放大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