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封装焊盘问题

楼主(2011-08-10):
请教各位:PADS2007中画焊盘,如图,我想将焊盘脚31、32、33、34、35这几个焊盘脚位数都变成31,怎么弄才行了?

网友A:
这个办不到的吧。为么要这样?

楼主:
因为图中的那些脚全部是接地的,在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就不可能画那么多脚位一一对应了。要不只能在画PCB的时候把这些脚全部改GND网络了?

网友B:
双击焊盘或者属性不是可以修改吗?

网友A:
应该在原理图画那么多脚一一对应。

网友A:
保持原理图和PCB高度一致是个好习惯。

网友C:
加上焊盘名区分吧,protel中是可以的,这种软件不清楚

网友D(2013-04-18):
最好从原理图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