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5V的TTL电平转28.5V应该用芯片还是搭电路

楼主(2011-08-11):
最近在设计一个小系统。从单片机输入输出的0-5V信号需要转换成低电平<3.5,高电平18.5<V<28.5的。应该用专门的芯片还是搭电路呢。因为PCB板面积所限,想优先用芯片,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如果只是输出的话,搭个三极管驱动就得了。但是也要做输入,我就一下子糊涂了。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一个MOS管就可以
既可以电平转换也可以输出输入

网友B:
单路就搭电路
多路还是考虑用芯片吧

网友C:
看负载的驱动要求,信号的速度了,另外一个端口即输入,又输出,楼主要小心设计逻辑哟。

网友D:
楼主 用光耦隔离! 两对光耦

网友E:
我的想法也是用光耦、呵呵